DIY 4张TF卡能组成128G SSD,你还能分清真假吗?

楼主(2016-09-06):
DIY 4张TF卡能组成128G SSD,你还能分清真假吗?

  相比于传统机械硬盘,SSD固态硬盘没有机械部件,拥有读写速度快、静音、防震抗摔等诸多优点。装与不装SSD,对于电脑整体的性能影响甚大。近年来,SSD已大规模普及,几乎成为现在个人PC标配硬件。SSD市场的火爆,加上入门的门槛并不高,PCB板、主控、闪存、固件甚至外壳,都可以花钱买来,只需要组装起来就能卖。正因如此,SSD品牌众多,多达49个品牌,产品品质也是参差不齐。

  既然SSD准入门槛不高,DIY爱好者们突发其想,能不能“山寨”个SSD?

  在网上找到一款“神器”——TF转SATA的转接卡,有了它,将TF卡改造成SSD固态硬盘,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如何改造的吧!

图1

  “神器”——TF转SATA转接卡

  Micro SD TF转SATA转接卡,10个TF卡,组RAID,直接将TF卡充当SSD中的“闪存”,将TF闪存卡变成测装系统的固态硬盘。

图2

  正面是用于装载TF卡的插槽,而背面只用一颗芯片。

图3

  配置SATA接口,通过SATA线,可以与台式机、笔记本主板上的SATA接口连接。

图4

  一共10个TF卡插槽,最多可同时接入10张TF卡,支持SATA热插拨,不需要额外驱动,即插即用。这一块SSD的容量,可自由变换。该设备每一通道最高可以支持读写速度为35MB/S,10通道装满后最高可支持350MB/S,实际速度视TF卡的速度而定。

图5

  TF卡组RAID的规则:

  这张转换卡可同时转入10张TF卡,容量与速度是可叠加的。规则是:使用多张TF卡做配对叠加时,以配对的卡里容量最低速度最慢的卡的倍数叠加。

  比如:使用1张8GB卡与9张16GB卡做叠加是该设备以8GB的10倍数叠加,速度叠加也是依次类推。

  使用该设备时,用相同牌子、容量、速度的TF卡做配对叠加,这样效能值最大。

  转换卡的背面有一颗芯片:SAGE,这颗芯片就是TF卡数据读写控制的“大脑”,相当于SSD中的“主控”,通过它,实现对TF卡数据读写的分配、存取、擦除等。

图6

  4张UHS-I Class10 TF卡,32GB容量,4张正好组成128G容量,相当于一块128G SSD。

图7

  将TF插入转换卡中

图8

  如果没有全部插满10张TF卡,那插卡的位置要有一定的顺序,TF卡接入顺序不对,系统将无法识别到TF卡信息。在每一个插槽上,对应编号,从CON-TF1到CON-TF10,接入TF卡也应该按照TF1至TF4来接入。

  将4张TF卡都插入转换卡中,共32GB,充当“闪存”的角色。

图9

  换个SSD外壳

  拿了一块金泰克新品SSD S500 128G 拆解,可以看到,现在主流SSD都采用这种短小的PCB板设计,但外壳是兼容标准的2.5英寸PCB板的。

图10

图11

图12

  跟正常的SSD比较,这个转换卡原理就很明晰了,其实只是将SSD原来的闪存芯片,用TF卡代替。

图13

  将原有的PCB板取出,装上这2.5英寸转换卡,实现无缝对接。

图14

  盖上外壳,拧上螺丝,一块被换掉“芯”的山寨SSD,就这么制作完成了。

图15

图16

  换了外壳之后,单凭外观,很难判断出这是不是一款真正的SSD。喜欢DIY朋友可以动手试试的。不过TF卡存储媒介本身就是由闪存芯片,只是主控,固件算法优化等,这转换卡压根不会让人放心。最关键的是,TF卡的闪存充当SSD的闪存,品质也是让人质疑。最后,提醒大家,网上选购时,谨防劣质TF卡山寨而来的SSD!

网友:
怎么不测速度,这样就算完了?

网友:
发烧的玩意  不实用

网友:
看的 我也是醉了 这是不是奸商骗人用的啊

网友:
成本是多少

网友A:
制作成本比正版的SSD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成本比正版的SSD要高

给喜欢  鼓捣的人准备的

网友:
这个有一段时间了。单板就一百多还是二百多来阗。山寨这个不合算。

网友:
捣鼓这个不知道利润怎么样

网友(2016-10-18):
这是转载 ,我在中关村看过

网友:
这个非常有创意,我喜欢。

网友(2016-12-08):
这个组装的速度能和真正的ssd硬盘作比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