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A061P短路

楼主(2016-09-06):
联想LA-A061P短路,插上充电器,灯灭。 ,期待大神指点,现在查下来,没有明显烧坏,没有任何发烫

网友:
一体机的板子要按图纸来修啊

网友:
没有发热的就是上管坏了吧、

网友:
大短路 查小电容

网友:
主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慢慢查应该不是好修

网友:
插上电流表看看电流多少,然后量量上面的电感,看看哪里有短路的,

网友:
若是公共点短路 可以采用烧机法

网友:
8楼正解,插适配器电路就是公共端电压短路了,分分钟搞定烧鸡一下

网友:
应该是前级短路了

网友:
大短啊  这个不难啊 一般是电容的问题  送钱的机器 楼主好福气

网友:
大短 不是电容就是 MOS管啊

网友:
难道测试不到短路点吗??找到了前级直接烧呗

网友:
烧鸡,运气好。10分钟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是能修好的吧。。。

网友:
测阻值,烧机

网友:
传统办法慢慢烧

网友:
应该好搞。。。。

网友:
这故障应该很容易修的呀?是不是公共点短路了?电容坏了吧

网友:
这种好修好修。。。。。。。。

网友:
大短慢慢量

网友:
电流调低点 烧起 慢慢摸 呵呵

网友:
属于大短路,这个不难

网友:
没有发烫的地方,那有可能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这机器直接秒杀

网友:
这种应该最好修啊,场管,小电容重点检查

网友:
测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短路引起的.重点查19V电压点

网友:
修复,是公公点,电容短路,刚才没仔细莫,

网友:
烧机大发就行

网友:
烧机大法伺候 ,很有效果

网友:
如果公共点量不出短路,那就供电上下下管的G极与S极一个一个的量】

网友:
用示波器测相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