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6):
手里拿到一块技嘉H61M-S1的板子加电不到一秒掉电 之后重启 反反复复 刷了BIOS 换了RT8120D 还是原样 实在没有思路(我是菜鸟!!!!!)
掉电

网友:
求各路大神

网友:
1.05V,1.8V,VCCSA,CPU_VTT,应该就这几个的问题

网友:
内存到复位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1秒掉电 有短路吧 拔掉小4PIN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