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不触发

楼主(2016-09-06):
   刚学修主板,开启针上面有3.3V然后就找不到思路了,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要学习时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学习时序呀,,,,,,,,

   对啊

网友:
查IO的条件,还有南桥的条件,PS—on有无拉低

网友B:
查看一下io的 psin  3.3v  rsmrst 3.3v psout 3.3v slps3 3.3v   pson 5v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查看一下io的 psin  3.3v  rsmrst 3.3v psout 3.3v slps3 3.3v   pson 5v

这个板子记得好像要上CPU才可以开机的 你试试看

网友C:
短接绿线看能不能上电 如果能的话 就查IO的条件  如果不知道查啥条件的话 建 议还是报个迅维的班学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记得好像要上CPU才可以开机的 你试试看

刚刚发现CPU旁边的R68电杆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短接绿线看能不能上电 如果能的话 就查IO的条件  如果不知道查啥条件的话 建 议还是报个迅维的班学一下吧

   先跟着师傅学下,实在不懂再去【迅维】,我就在深圳平湖这边,离【迅维】也不是很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跟着师傅学下,实在不懂再去【迅维】,我就在深圳平湖这边,离【迅维】也不是很远

关键是你先问你师傅懂不懂  这个很重要

网友:
看时序修啊!

网友:
还在找当地的修一下吧,顺便学点技术

网友:
条件有很多的 要一一的查 什么RTC  还有IO的工作条件 桥的工作条件之类的 慢慢的 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先问你师傅懂不懂  这个很重要

   师傅懂这些时序

网友:
无分无图郁闷

网友:
开机针上3.3v 划EC看看能不能开机。能开就查开机到EC。

网友:
CPU电压炸了。。。这么严重

网友:
我也有个华擎主板,不能开机,强制开机后能关机,故障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
IO下侧有个5个脚的供电管

网友:
按时序来修的,你先看那几个开机条件都有了没有。

网友:
时序很重要

网友(2016-10-06):
有3.3V  3.3VSB有了 其它 RSMRST RTCVCC 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