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短路 修复后求助

楼主(2016-09-06):
接修联想 Y470 笔记本,不开机,版号:LA-6881P     检查后 更换PQ302 拆掉短路电容。

之后 开机 用特殊设备测试主板温度:请大神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读卡器芯片50多度,PJ702 对地18.6Ω这个正常吗?PQ502 PQ701 这个芯片都有近40多度这个都正常吗,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靠  温度显示仪啊~ 什么设备  亮出来瞅瞅!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GRYJFOO

网友:
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B:
什么设备  亮出来瞅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靠  温度显示仪啊~ 什么设备  亮出来瞅瞅!

好的,上个设备图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  亮出来瞅瞅

上图了,呵呵 这个机器配合iPhone5/5s 安装好软件,就成了一个热成像仪。

网友:
呵呵,测温计都用上了

网友D:
FLIRONE 热成像 价格贵 烧鸡的话还是手掌好使啊 呵呵

网友:
我就想问下你 现在的主板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FLIRONE 热成像 价格贵 烧鸡的话还是手掌好使啊 呵呵

还好吧,不仅做维修用它还能做其他用途

网友E:
问一下楼主,机了修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楼主,机了修好没有啊?

可以开机亮屏了,只是sd卡的芯片好热 ,担心,有地方短路不良什么的
还有PQ701的温度,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看来这个可以考虑弄一个,以后不不用担心烫到手了嘿嘿

网友:
什么设备  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这个东东很牛逼,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楼主,机了修好没有啊?

读卡器芯片去掉!

网友:
没见过这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上个设备图呵呵

我去 好贵!!!!!!!!

网友:
设备够全乎的  连温度都可以

网友F:
SD又不经常用,发热拆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F:
SD又不经常用,发热拆掉他,

手头俩个这个主板都是sd卡芯片发热,关键还有PQ701那个也很热

网友:
感觉非常高端的设备啊

网友G:
修主板用得着这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主板用得着这东西吗

不太喜欢烧鸡大法,所以用这个

网友:
这逼 玩艺好贵呀   。几千块

网友:
新东西以后的学下

网友:
用上这么高端的东西了,那个东西发热真是一眼就知道了,再也不用手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