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6-09-06):
短接开机键没反应,测试PW针脚有高电平,习惯性放电看下,哪知道电池底座负极弹片掉了,换了个座子,再次通电,触发了,检测到内存报警,插上内存,跑马,没亮风扇停转,再次循环上电,测试各路电压都正常,首先先刷个BIOS看下,刷后正常跑码亮机。此处提供此板BIOS程序供大家分享。H61M-S1 REV:2.01的

网友:
有些板电池没有电是开不了的  有些可以  有些还要上CPU才可以开

网友:
弹片咋还掉了呢    我还没见到过

网友:
是的,弹片掉了
呵呵

网友:
不好意思,给大家纠正下,板号是VER:2.0 BIOS程序也重新上传下,绝对可以的亮机的,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A:
那么多bios问题我怎么一块都没遇到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bios问题我怎么一块都没遇到 呢

修多了就会遇到了

网友:
这座子谁能想清楚是咋坏的。。

网友:
BIOS电池与开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看样子你们修板都这么速度啊

网友(2016-10-06):
BIOS的片选脚  波形怎样

网友:
呵呵运气真好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一样的毛病  就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