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hk280电源维修

楼主(2016-09-06):
航嘉电源hk280电源,主电源不工作,目测电容坏,共换掉7个电容,16伏1000uf,两个,16伏2200uf三个,10伏3.3mf两个(用两个16伏2200uf代换),顺便把风扇换掉。
换过以后可以正常开机,但加负载后电压明显下降。
做过12伏短路测试以后无法正常开机。
开机后,12伏压在0.3伏左右。串联的100瓦灯泡不亮,tl494 12脚电压17伏,14脚4.95伏,4脚0点几伏。
主变压器和阻开关管都发热,看来是工作了,但无电压输出。
正准备做进一步维修。

换电容前12伏阻值

换电阻后12伏阻值

空载电压

加负载电压

小电路板特写

494芯片

网友:
然后呢?没完啊

网友A:
修好了没啊 现在基本没人修电源

网友B:
8脚11脚电压明显偏低,先查一查..........

网友C:
装有339的那块小板,那个Q12明显烧坏,鼓起个泡了,你检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有339的那块小板,那个Q12明显烧坏,鼓起个泡了,你检查了没有

当时也怀疑是那个坏了,但是好的。坏了一只130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11脚电压明显偏低,先查一查..........

坏了一只13007,换过以后电压正常,真没想到就做了一下短路测试牺牲了一只130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啊 现在基本没人修电源

正在做进一步维修

网友D:
直接短路不坏才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短路不坏才怪

修过以后要进行短路测试。各电压的短路保护功能应该正常。如果保护电路有问题有可能烧坏其他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啊 现在基本没人修电源

小问题 还是可以修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11脚电压明显偏低,先查一查..........

正常电压 应该在2.0几v 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过以后要进行短路测试。各电压的短路保护功能应该正常。如果保护电路有问题有可能烧坏其他硬件。

短路测试 怎么测试 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修过以后要进行短路测试。各电压的短路保护功能应该正常。如果保护电路有问题有可能烧坏其他硬件。

直接短路好像不怎对??!以前看帖子是找大功率很小阻值的大电阻来短接对地的,保险一些就找只1/4W(1/8W)的1、2欧电阻来试,如果电源的保护不起动作,电流过大烧掉电阻就等于烧保险一样,不会烧一大片元件,直接短路比较危险很容易因为保护失效而烧一大片,导致电源报废。楼主是用电工用的铅保险丝来短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路测试 怎么测试 能详细说下吗

这个测试维修人员一般不必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短路测试 怎么测试 能详细说下吗

原来你没做过这种测试!早期听说是找一条导线直接对地的,(烧出过烟花)后来有些是用小阻值电阻或保险丝之类来短接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短路好像不怎对??!以前看帖子是找大功率很小阻值的大电阻来短接对地的,保险一些就找只1/4W(1/8W ...

哦 是这样 短接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你没做过这种测试!早期听说是找一条导线直接对地的,(烧出过烟花)后来有些是用小阻值电阻或保险丝 ...

看来很危险呀 按都没短接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直接短路好像不怎对??!以前看帖子是找大功率很小阻值的大电阻来短接对地的,保险一些就找只1/4W(1/8W ...

正常的开关电源都会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的。短路时会停止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开关电源都会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的。短路时会停止工作。

你这个电源就没正常工作,没保护动作,估计还有地方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