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14-3437 亮机即报警6声

楼主(2016-09-06):
         首先此机是个散客来的 是大个美女  说  湿傅!湿傅!麻烦帮我搞下这台笔记本,开机可以显示,不停的叫,在电脑城里面修过,没给我修好,进完系统就不叫了,可以正常使用 我想会不会是键盘的问题,但是也不可能吖,要是键盘问题 上家应该早上修好了吖,我看没这么简单 能电开机 不停的报6声 看来不是键盘问题
       心想DELL的机器,开机既然能显示,又能正常使用,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先给客户报了价,客户同意思修,把机器留了下来。     好吧进入主题吧,花了2分钟拆机,首先目测了一下主板,看到上家有动过的地方,比如BIOS是肯定不会放过的, 还有 RTC电路,
别的就没怎么动过,首先量了下几大供电的阻值,没发现有敌情,马上通电,电流跑到0.8几然而后掉到了0.35亮机,喇叭不停的响6下,嘀 !嘀 !嘀 !嘀 !嘀 !嘀!下面是DELL的报警声的提示
1声 主板BIOS检测失败
2声  无内存

3声  主板芯片检测失败
4声  内存读写错误
5声  COMS信息读写错误
6声  显卡检测失败
7声  CPU检测失败
8声  检测不到显示屏    大概就这些吧

既然是6声就很有可能是显卡坏了,或者是 显卡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不正常
不管先进个系统看下有没有认到显卡 我里个去 还真果然 没有认到显卡 难怪 报6声

先从显卡的主供电入手

量了显卡供电感,我去。。。 只有0.1几伏  哈哈,固计是找到问题了,不知道上家怎么搞的,最基本的都没去测下供电,被我捡到了 此芯片是NCP81172  15脚 vcc 5V正常  21脚 pvcc 5V正常  3脚开启 3V 也正常 反馈脚也正常

1、要不芯片损坏  2、滤波电电容  3、显卡坏拉低

量了下显卡上的电容 没发现短路 既然显卡没短路 芯片条件正常,好吧  跟客户说 电脑没这么快能修好,要买零件
第2天 芯片到了 立马装上通电 量显卡供电 呵呵 0.9V出来了 然后装机 进系统 也不报警了
显卡也认到了 到此机器维修结束!以下上传 亮机BIOS 和 图纸  还有件事 重要的事要说三遍
麻烦加点分啊,下载分了都快用完了。。。谢各位兄弟了

亮机BIOS

网友:
楼主很有维修思路 赞一个

网友:
这不是送钱的机子么

网友:
思路很重要。感谢分享

网友A:
大美女的写真才是重点。

网友:
戴尔不认独显还会6声报警啊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以前修过这款机,是CMOS电路问题

网友:
是显卡缺电压报警吗?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老是有这个毛病    显卡坏了也报警     刷个集显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的确清晰。,。。 还知道进去看显卡有没有认到, 这是一个关键

网友:
楼主细心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美女的写真才是重点。

楼主是女的??

网友:
技术不错!这钱赚的轻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已加分

网友:
这种少电也能开机 还能报警 也就dell了

网友:
我只關心樓主所說的大美女有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