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插上电风扇就转 指示灯亮

楼主(2016-09-06):
机型:联想Y450
故障:插上电风扇就转 指示灯亮 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

1.上图

2.打开图纸可以看出接上电源19V通过PR152 PR153分压 实现放电(听别人说的
实测没有分压,测量发现两个1M电阻无穷大了,更换后再接电源风扇没转,正常了

3.触发后只有0.51A,感觉问题就在这一块,因为这里腐蚀过,测量发现PQ45的C极与
分压电阻间断线,飞线,开机终于正常了。(附实物图)

4.正常开关机,测试正常

网友:
小问题秒杀捡钱的

网友:
发现Y450的这个机器这个地方经常进水腐蚀的,是设计的问题吗

网友:
这种好修吧

网友:
我修过好多这样的,都是进水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