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通病求助

楼主(2016-09-06):
插上电源适配器之后,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网上查到是PQ302短路,C524短路,这个C524在哪啊,我没找到啊。请大神帮帮忙

Y470电路图

网友A:
就在那个000保险上面那个电容

网友:
Q76下面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那个000保险上面那个电容

非常感谢,为什么没有标号啊

网友B:
Q76下面那个,屏19v供电

网友:
非常感谢  为什么没有标号啊 像这个一般怎么找 电路图上有标号,但是主板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Q76下面那个,屏19v供电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用指针万用表量电容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那个000保险上面那个电容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用指针万用表量电容好坏

网友:
这钱最易赚

网友C:
现在好多主板都不标电容电阻的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主板都不标电容电阻的位置

这个找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啊。。你们一般换这样的电容电阻 小配件  在哪找的

网友E:
这样的机器最容易赚钱.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F:
图纸上画的很清楚,屏接口的1,2脚相连的电容,如果不能确定再看旁边的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机器最容易赚钱.楼主运气真好

小白  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纸上画的很清楚,屏接口的1,2脚相连的电容,如果不能确定再看旁边的0欧电阻

好的谢谢大神的帮忙

网友:
好的谢谢大神的帮忙

网友:
问一下大神,怎么判断PQ302是否短路

H55

网友D:
像这样的毛病一般报价多少合适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貌似在网上看到还有其他毛病引起的这个

深思熟虑总是好的  不过有时还是简单粗暴点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深思熟虑总是好的  不过有时还是简单粗暴点省事

哈哈  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D:
大神  去掉了  那要不要换PQ302啊

网友H:
我晕 这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晕 这也是个问题

小白小白 哈哈哈

网友I:
楼主万用表都没有怎么修机?既然范围都已经所定那就简单了,你拍的这个范围应该就一个电容是19V的,万用表一下测出来了,不至于上来求助的,其实这个电容目测基本都能分辨出好坏来

网友:
这个机是来送钱的

网友I:
楼主应该是业余爱好者,学的话也还是先找人师傅带带,你这样只在网上找通病,网上求助学起来很慢的

网友J:
都没看到你的机器,网上就知道是PQ302短路,C524短路,那网上一定知道C524在哪啊。继续问网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个可以有,高大上档次,ppt都拿出来了

网友J:
啥都不懂,基础没有,别折腾坏大了,

网友M:
是屏供电19V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N:
这个不就是在屏接口旁边么,很容易看到的

网友:
PQ302 判定好坏,和测量二极管差不多。。。

网友O:
论坛真强大,热心的人真多.

网友P:
楼主新手 要加油啊

网友Q:
看电路  LVDS口1 2 脚相连的元器件     0欧电阻上面

网友:
这个通病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万用表都没有怎么修机?既然范围都已经所定那就简单了,你拍的这个范围应该就一个电容是19V的,万用表 ...

我有万用表啊  。。。。

网友:
一般是报价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应该是业余爱好者,学的话也还是先找人师傅带带,你这样只在网上找通病,网上求助学起来很慢的

小白刚刚学习  师傅都忙着赚钱  哪有空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没看到你的机器,网上就知道是PQ302短路,C524短路,那网上一定知道C524在哪啊。继续问网上

已解决 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可以有,高大上档次,ppt都拿出来了

我也这么觉得  很6

网友:
引用 网友J:
啥都不懂,基础没有,别折腾坏大了,

让你费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屏供电19V的滤波电容吧

是的  ok  问题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N:
这个不就是在屏接口旁边么,很容易看到的

但是主板上怎么没有标号啊  真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O:
论坛真强大,热心的人真多.

是的啊  学习氛围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新手 要加油啊

嗯  会的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电路  LVDS口1 2 脚相连的元器件     0欧电阻上面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找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啊。。你们一般换这样的电容电阻 小配件  在哪找的

旧主板上拆的

网友:
兄弟。修好了 吗。

网友:
对应该图纸,图纸标得很明显,1,2脚连接的地方,这不,那到粗一条线连到1,2脚

网友:
看来你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样的毛病一般报价多少合适

我这里最多报200,如果是同行拿来就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主板上怎么没有标号啊  真难找

那个电容跟别的不一样啊,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一般换这样的电容电阻 小配件 在哪找的

楼主做了多久了?怎么这个都不会呢

网友:
烧鸡大法这个时候很好用

网友:
这么多高手,分分钟解决哈。都是大神

网友:
隔保管也坏了吧

网友:
不但这款没有标示,好多板子都没有标示,Y470都是通病了,不标示,大家也都知道。
yaurt
我看上面还有好多没有标号的电容和电阻,万一坏了哪个 这怎么是好啊
详情

网友:
不但这款没有标示,好多板子都没有标示,Y470都是通病了,不标示,大家也都知道。

网友R:
这个直接烧 一下就知道在那了
yaurt
烧到鹅话 要不要按开机键 还是直接通电就好了
详情

网友S:
烧一下啊 就知道了
yaurt
烧到鹅话 要不要按开机键 还是直接通电就好了
详情

网友:
晕 多好找啊
yaurt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详情

网友T:
楼主 你维修要仔细点啊
yaurt
必须仔细啊 马虎不得啊
详情

网友U:
这位老大,你是自己的电脑坏了吧
yaurt
哈哈哈,这位仁兄,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的和别人的都是一样对待
详情
yaurt
哈哈哈,这位仁兄,这话可不能乱说
详情

网友U:
万用表都不会用怎么修
yaurt
小白刚刚学习见笑了
详情

网友:
Y470 有通病吗
yaurt
没有吗 ???????
详情

网友:
小伙子是不是修电脑的唷
liwen450685720
呵呵,烧鸡法可以试出来
详情
yaurt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详情

网友:
小伙子是不是修电脑的唷

网友V:
还是去迅维学习下,再来吧
yaurt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详情

网友W:
这种看看电容的颜色就知道了
yaurt
颜色有什么区别啊
详情

网友:
这机器捡的最多,接口旁边有个电容一看就知道的,

网友X:
这样搞不好,小小白都可以自己修了。要不修电脑的就没饭吃了呢。
yaurt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详情

网友Y:
还是花钱修去吧,万用表都不会用!度姐也不会用!不是做维修的
yaurt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谢谢你的好建议
详情

网友:
看看大神怎么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
yaurt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详情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不是吧通病还要求助 大神来了
yaurt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详情

网友:
不是吧通病还要求助  大神来了

网友Z:
在Q76下面就是那个电容。这个机器的通病经常烧。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A:
以前也遇到这问题没修好 看了楼主的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B:
屏线接口有一电感,电感旁边的那个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  去掉了  那要不要换PQ302啊

没遇到过302坏的

网友:
Q76 下面的那个电容

网友:
真乃大神也  网上大都是还302的  其实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在Q76下面就是那个电容。这个机器的通病经常烧。不知道为什么

主板设计的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以前也遇到这问题没修好 看了楼主的知道怎么修了

不会那电脑现在还在你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屏线接口有一电感,电感旁边的那个就是

ok
已解决  明明白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C:
不但这款没有标示,好多板子都没有标示,Y470都是通病了,不标示,大家也都知道。

我看上面还有好多没有标号的电容和电阻,万一坏了哪个  这怎么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直接烧   一下就知道在那了

烧到鹅话  要不要按开机键 还是直接通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烧一下啊  就知道了

烧到鹅话  要不要按开机键 还是直接通电就好了

网友: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  你维修要仔细点啊

必须仔细啊   马虎不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位老大,你是自己的电脑坏了吧

哈哈哈,这位仁兄,这话可不能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位老大,你是自己的电脑坏了吧

哈哈哈,这位仁兄,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的和别人的都是一样对待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万用表都不会用怎么修

小白刚刚学习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不是吧通病还要求助  大神来了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还是花钱修去吧,万用表都不会用!度姐也不会用!不是做维修的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谢谢你的好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样搞不好,小小白都可以自己修了。要不修电脑的就没饭吃了呢。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种看看电容的颜色就知道了

颜色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还是去迅维学习下,再来吧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小伙子是不是修电脑的唷

哈哈哈小白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上面还有好多没有标号的电容和电阻,万一坏了哪个  这怎么是好啊

你修的多了就知道了, 这款机器只要不是进水故障,自然损坏也就那几个地方

网友:
是C短路击穿了吧!

网友AF:
哥  我遇到过302确实嗝屁了  当时我也是直接抠掉了电容 发现还是一样的现象  再查  PQ302嗝屁了

网友:
你绝对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
呵呵 电容好坏不知道怎么判断 怎么会修电脑呢?

网友:
5A打短  不叫修   是捡钱

网友:
19v相连的不会看麽?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哥  我遇到过302确实嗝屁了  当时我也是直接抠掉了电容 发现还是一样的现象  再查  PQ302嗝屁了

通电之间惨了,隔离管烧也应该!

网友:
跑电路亚

网友:
找元件 是个千古难题,,,,,,慢慢 找  会 找到的

网友:
烧鸡啊 这个。。。

网友:
19V短路好高啊

网友:
一看楼主就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这个是电容短路不错,也不一定是哪一个啊,只要并在19V 之间的都有可能,我遇到的好多处电容都有可能,说是具体哪个太片面

网友:
又是一个秒杀

网友:
你把jlvds1接口那几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就接口那里啊

网友:
能闪一下就不是通病了,通病直接大短路,建议还是送专业维修店,挣差价吧,我接到过很多简单问题的,结果给弄到报废的。

网友:
就是保险旁边那个

网友:
是你自己的电脑吧 拿去维修点维修吧 不要多少钱的 自己搞 烧了就大事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一台没搞定

网友:
找点位图啊,没点位就跑线啊,擦,找个电容也要发贴求助

网友:
万用表 测试,或者通电 烧机 手摸有温度 ,换掉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就是Q76下面那一个电容就是的

网友:
电容两边都接地就说明有短路的,找个电源头一边接地,一边接短路的电容,把电压调到0.几伏,插上电,用手摸板子哪里发烫,一般都是电容短路,怀疑哪个就拆哪个,拆下来用表笔量一下是不是短路,这就是烧鸡大法。

网友:
小铜刷 一招秒

网友:
这个短很容易查,用万能表量一下就会知了

网友:
这个烧一下也行

网友:
就是在屏线接口那个电容啊

网友:
你图纸中的屏线接口第一脚那个 还有那个电阻也应该坏了

网友:
跑线,拿表测

网友:
这样的机器遇到太多了!!

网友:
电容 C击穿,是主供电短路中常遇到的故障,这种比较好排察,用强光手电目测也是可以发现的,比一个一个拆下来要省事!

网友:
点位图啊可有?

网友:
不标板号的,就得花点时间找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都没有标号了,很难找得到

网友:
这个修多了就知道了 送钱的机子

网友:
大神好6 学习了
骑猪看美女
大神
详情

网友:
这帖了好。但是问题把, 版主应该帮忙加一下权限。

网友:
修个通病还要上来求助,你这个小小白我表示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个,小伙
不是修电脑的不要乱搞,故障搞大了难修

网友:
学习中,这样的机子还没有接过

网友:
最快的方式可以送電燒看看 重1V開始慢慢往上家就知道囉

网友:
捡钱的 节奏

网友:
还是学学基本功吧,这样修可能有后遗症,比如充电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