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供电,cpu发烫。CPU还有活着的希望吗?

楼主(2016-09-06):
    一个同行修过的板子,客户说是同行检测过,嫌贵了就没修。
拿到机子,机子是短路的,心想是捡钱的生意。开始修:很快就找到了公共点短路的电容,以为钱到手了,结果不然,机子待机0.058,不触发。发现3V5V芯片周围少件,还少了好几个。补好之后可以触发了,电流0.25~0.3之间跳,CPU无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查了很多信号之后发现是SVID没发出来。无意摸到CPU开机烫手,估计CPU挂了。因为此板除了少件外BIOS还被动了手脚,8M被换成4M的,怀疑CPU是被烧坏的。
    CPU还有活着的希望吗?

补充内容 (2016-9-8 11:14):
CPU是板载的哈。不然就没这问题了。代换就行了

网友:
顶一下,秒沉了么?

网友:
没机器试啊

网友:
没得救的了

网友:
估计CPU 够呛了.烧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人说的准吧!用另一台机器测看看才是最准的方法..

网友:
很大可能活不了,就算活的也有问题

网友:
拿CPU到别的机子试一下,就知道了!CPU坏了,客户不一定肯修的!!

网友:
试试吧,估计危险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放弃算了

网友:
你的同行坑壁的货呀

网友:
被做了这么多故障,  希望不大呀。
什么U 板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