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和IO的焊接技巧

楼主(2016-09-06):
我焊接IO的时候 老师拖锡 拖不动  是温度不好 还是怎么了  视频教程看了好多边了  烙铁头角度有什么 特殊技巧吗

网友:
烙铁头行,换刀头的

网友:
加油 温度 高一点 点一下自动归位

网友:
温度不够,再加点有铅的锡就好脱 了

网友A:
拖锡很好拖的啊  用刀头   先把锡堆上去   然后涂焊油拖  最后一点拖不掉  就再加点焊油  前提是要烙铁头一定要吃锡

网友:
助焊剂不好,焊锡不好,。。、、

网友:
换好的材料及工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拖锡很好拖的啊  用刀头   先把锡堆上去   然后涂焊油拖  最后一点拖不掉  就再加点焊油  前提是要烙铁头一 ...

对头 在实地这是最最基本的了 都有练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头 在实地这是最最基本的了 都有练习的

实地的大神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用风枪!

网友:
看我的帖子把。

网友:
有一点锡拖不掉,加焊油

网友:
这么简单的玩意 先用助焊膏刷一次 焊好锡盘 对准 去掉封嘴 焊就OK了

网友:
烙铁温度和锡,我这次发的无铅锡也是,把无铅锡丢抽屉了。还有可以上点焊膏

网友C:
如果你有师傅,就仔细看他怎么脱  ,如果是自学,建议去实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的大神就是不一样

您老贱笑了

网友D:
还是没有掌握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师傅,就仔细看他怎么脱  ,如果是自学,建议去实地

这个完全自学  看视频学的  拖不好 不知道是我工具问题  还是角度我没抓到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有掌握好方法

感觉快有了  就是那种  似贴不贴  然后拖着走  可是焊锡总是留在引脚  不跟着烙铁头走 我又买了  两个烙铁头还是那样

网友:
烙铁头温度,焊锡都影响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