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闪白条的第一次维修

楼主(2016-09-06):
高手们都已经修过很多个6P触摸IC下 M1的问题了,我是头一次把能开机的6P触摸拆下面,害怕呀,怕拆坏了要赔钱 就是这个芯片,之前加焊过,自己使用了一天就发现问题了,只能拆了它 这个是拆下来的样子,运气还好,一测果然已经和M1点不通了,而且断路的点在M1焊盘的边上
这个是好不容易找了根线补起来的样子,补的不好看,好用就算了
上了点绿油,固定了一晚上,第二天装上去,测了下阻值没发现短路,紧张的就开机了
看到苹果图标出来了,心才放心了一半,后来运气还真不错,触摸也好了
都一次焊,真心紧张
第一次所以写出来分享下,高手略过

网友:
胆大心细!!加分

网友:
是进东西了吗》,苹果不好修

网友A:
有了第一次  以后就得手应手了

网友:
还没试着修这个 感觉很厉害

网友B:
这个通病 以后你会遇到很多 都是挣钱的

网友:
触摸芯片还算好搞

网友C:
没断线,拆了植上中间触摸不灵敏,有修过的吗,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温度掌握好,就好了

网友:
我虽然知道什么问题   但是手工不好  不敢弄  怕吹爆CPU   赔不起啊。。。

网友:
有台6S的触摸坏了,真不知道从哪下手,头疼

网友:
不要担心,只要心细就OK!

网友:
原来是这里容易出问题,以后修机器有思路了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第一次都是很紧张,多弄几次就习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病 以后你会遇到很多 都是挣钱的

没遇到过,你说的这个通病是什么。

网友:
凡事都有第一次,以后遇到就敢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遇到过,你说的这个通病是什么。

楼主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触摸的通病,

网友:
很厉害   高手 都是从害怕中成长的,加油

网友:
出现白条或其他颜色时就是触摸数据传输线路上的问题,大多数是与其串联的电阻出现问题,这样的故障在实地老李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
前天也修了台,测着没断,直接飞线到边上的六角芯片上了

网友:
心细镇定,楼主有成大师级的潜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断线,拆了植上中间触摸不灵敏,有修过的吗,不知道什么问题

IC应该没做好

网友:
好几遍都还是那样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第一次修贵板子,会比较紧张。手忙脚乱的。原本简单的问题,都要搞好久。

网友:
请问这个CPU吹短路了,可以换吗?是自己订个这种芯片装上去就好了吗?

网友:
这个是屏幕顶上闪白条,触摸不灵是吗?这个是黑触摸吧

网友:
6P触摸通病,摔过的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放心大胆的干,盖好WIFI和电源那块就可以了

网友:
都会有第一次  也都会紧张  不错

网友:
20分钟搞定的问题   而且不用植锡  拆下来不连锡直接盖回去

网友:
鼓励一下,很棒。给你个建议,绿油用紫外线灯烤一下干得快,不用等一夜那么久(万一下次遇到着急的客户呢)

网友:
第一次都是很紧张,多弄几次就习惯了

网友:
先收藏了,怕一会找不到

网友(2016-10-07):
这个就是苹果6P网上流行的触摸IC MI脚的通病,我知道这个问题,我就是手工不好,不敢吹IC啊。飞线,看不清,视力不好,有些师傅是用放大镜的~

网友(2016-11-24):
拆这个触摸IC,快克2008多少温度?多少风速啊?求教

网友:
什么样的显微镜啊    太清楚了

网友:
修苹果主板的都是牛人啊

网友:
掐钱的日子开始了,楼主

网友:
原来第一次大家都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第一次  以后就得手应手了

有个错别字

网友:
我要说的就是得手应手   新词儿  哈哈

网友:
向高手致敬!受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断线,拆了植上中间触摸不灵敏,有修过的吗,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一个没断线,补了线,左面不灵敏,客户着急放弃维修了

网友:
昨天晚上我也搞了一台,速度太慢,拆装机 补线,用了50分钟

网友:
这种CPU吹死的多么

网友:
温度掌握好,,细心一点没事的。。

网友:
6666  楼主好样的

网友:
这个m1脚是通病吧好多都补线的

网友:
这个需要勇气  太犀利了

网友:
胆大心细啊,第一次就好这种问题,得到的喜悦是无溢于言表的

网友(2016-12-24):
记住 下次不要把主板搞得这么脏

网友:
手工很好啊

网友:
主板断线可以飞到背面测试点,刮开就可以

网友:
恭喜楼主,开始赚钱的好日子

网友:
想下个程序,没有积分

网友:
这个离CPU远,没事的。。背光芯片就要小心了,CPU爆会让人心碎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帖子,看一次赞一次

网友:
可以,,,可以手机焊工好重要

网友:
小伙子可以+1

网友:
有一定的基础大胆勇敢细心去会成功的。

网友:
很给力! 双击666+关注!

网友:
我怕搞坏都不敢上。

网友:
还要多练习焊接。孰能生巧。

网友:
这个算是好搞的吧,芯片没封胶,就不用除胶了,直风枪来得最方便.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M1脚没有断,直接从新植锡,在装上就OK

网友:
这是通病,不过我自己还没搞这,担心把周边小件搞废。

网友:
什么玩意固定一晚上  绿漆吗   我们问你这地方有个东西  一分钟  就固定氯气了

网友:
要经常修才熟悉。我要手工强大,就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