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维修

楼主(2016-09-06):
今天接到台E40以为是显卡问题,拆出来打算加焊显卡,最后还是点一下再加焊吧。  结果待机0.13不触发,仔细看一下是上家没修好的。

测得35V短路,断开后极,依旧短路,换待机35V正常了。
开机-- --尼妹掉电, 看显卡还有BIOS 都被动过了,   刷个BIOS不行,显卡供电电感断开还是掉电。
先看看各个供电电感吧。  测得CPU电感直接对地,  断开电感前级短路,以为下管挂了  都换掉。
没对地打值,直接上U,依旧掉电。测量还是短路,测量控制极都对地短路,换CPU供电。打值 都正常了。

看电流是亮机了。

装起来测试,开机白屏,外接正常  。以为屏坏了,然而并没有   。表笔指的F3保险断了,后面也没有短路  直接连。亮机。。。

网友:
有些图片上不去,就没传了

网友:
这破机器毛病太多

网友:
这机器问题这么多,估计是认为顺坏的吧

网友:
这个CPU供电掉电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这机器 毛病真的一大堆

网友:
修机好熟练,加分了

网友:
这个机子浑身病

网友:
这技术  可以 不错

网友:
小白问个小问题,怎么分辨电感前级还是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