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5 2012年的未检测到电池

楼主(2016-09-06):
苹果a1465   2012年.进win7 未检测到电池,当然用电池开不了 。测 电池接口,总线两条对地阻值,一条500多,一条200多,不正常。分别到充电芯片和ec,拆了充电一样,拆了ec变在正常了。确定ec坏了,ec型号是980 yfc,知道苹果不好代换。后来找到一台苹果a1466,2012年的机子,两台都是三代cpu,就是一台是11寸,一台是13寸。应该差不多,换了就好了。风扇,充电等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换完进win7系统,会重新认一遍设备。以上维修经验,供大家参考。希望多加点分。

网友:
换这种EC麻烦啊,还要植珠

网友:
恩,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正好有两台,谢谢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坏EC是通病 不过通常表现为不触发  认不到电池我还没遇到过 但是这个思路是对的  我之前遇到一台A1466也是一样的情况
另外这个12年的pro,如果电池上的螺丝不全部装好也会导致认不到电池,这个切记切记~~~

网友:
问题这么明显 这么好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