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无待机 不过隔保

楼主(2016-09-06):
机型:IBM X201i
故障:无待机 不过隔保

1.打开图纸发现-PWRSHUTDOWN为低,不正常。

2.追查来源 来自U39 TB东芝芯片 还是为低不正常

3.查U39条件 U39的59脚供电不正常

4.查59脚供电的来源,发现保险断开了

5.这个时候不能接上保险通电,有短路导致保险烧断,从保险到U39的59脚没几个元件,
检测发现一个电容两端的值只有100,不正常。

6.取下电容,换上保险,待机正常 开机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这是不是通病啊,上次遇到这个机器也是双二极管跟保险烧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通病案例。

网友A:
上次修了一个安全芯片

网友:
按套路来,手到病除,无悬念,高,受教了。谢楼主!

网友B:
IBM遇到好多烧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遇到好多烧保险的

还是IBM好烧保险  元件安全   现在好多机器板都烧了保险还没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了一个安全芯片

你遵义的呀  我也是哦   哪里发财啊 老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遵义的呀  我也是哦   哪里发财啊 老乡

我在上海 你在遵义吗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注意下

网友:
路过   评论下 攒积分

网友:
做功细致.啊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通病才对,修过很多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的

网友:
这机器 就喜欢出这的问题 我修了几个了

网友:
经常坏的地方,可以说是常见故障

网友:
电容坏,是吗?????????????

网友:
喔!看得好佩服,但这不是通病?

网友:
这机器保险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