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维修SONY SVF144B1ET无待机

楼主(2016-09-06):
机型:SVF144B1ET
板号:DAOHKAMB6D0 REV:D
故障:不通电,无待机
同行送修的机器,说不通电,开不了机,当时没在意,先报了100多块的价格。拆开机后才后悔不已,AMD的机,挺新的,网上搜了遍无图纸。本想打算不修了,报价太低了,反正拆下来了, 就量了下,看好不好修吧。通电量电源接头接着的场管PQ41(看下图)123脚有19V,四脚19V,5678脚0V。19V供电直接就没有过保护隔离(通电之前已测量了后级跟B+和各电感都没有短路的)。四脚的控制电压是由场管旁边的PR183跟PR181分压所得两个都是210K的,正常电压应该是9.5V左右,现在量得19V,所以PQ41电压导不过来。PQ41的四脚还了PQ42的三脚,量了PQ42,除1脚为地外,还有6脚跟地接近直通了。因为没有图纸,不知芯片型号跟功能,好在旁边有个一样的,我量了下6脚跟地是不导通的。所以把PQ42拆了,插电量B+供电,有19V了,4脚9.7V左右正常。看来问题出在PQ42的6脚上。

拆了PQ42量板上6脚对地还是接近直通,然后量6脚连接的芯片,连了PQ47,PQ50,拆了这两个6脚还是接近直通。看来还连了其它的,放远点量,最后查到连了PQ45的3脚,把PQ45拆了,6脚阻值马上正常了,把别的芯片装回去加电,待机0.01正常。用表量PQ45正常,没有跟地直通,看来问题出在2脚的控制脚上,量2脚接了PU11的四脚,把PU11拆了装回PQ45后通电也正常有待机,看来是PU11坏了,看上面的丝印写到HA,到SONY MBX-224料板上刚好找了个

装上就OK了,插电待机一切正常,开机一下有显,修复。

最后找了MBX224的图纸,看了下,原来这个坏的是74的门。修了接近1个多小时,暂时写到这,希望你们看了有用,有用的帮忙加下分吧。

网友A:
可以呀  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  技术杠杠的

帮忙加点分谢谢

网友:
新机器 没有图纸是比较麻烦

网友:
又学了些技术。

网友:
修的不错, 现在市面上用索尼的本子好少了

网友:
对呀,sony都不出笔记本了,电脑行业也差不多到尽头了

网友:
楼主理论挺好的     没图纸都能分析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已加分

网友:
SONY 的玩意没图纸 难搞哈,小伙

网友:
索尼的机器保护挺多  这个门坏的遇到几类

网友:
sony机好久不见了

网友:
找到了故障点,就好办了

网友:
只可以加5分,大师级

网友:
这样都能修,神人呀!

网友:
表示敬仰这意滔滔不绝...

网友:
不用图纸修好说明技术很到位了·

网友:
真心高手啊

网友:
电路跑的不错啊,就是报价有点低,这行现在不太好混了。

网友B:
同样是广达代工,给SONY代工明显就是按照SONY的思路设计的,保护电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广达代工,给SONY代工明显就是按照SONY的思路设计的,保护电路很多的。

说得有理,这个比普通的难搞

网友:
理论扎实,顺藤摸瓜最后摸着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啊  学习了

网友:
修的挺顺利的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SONY的机器没有图纸很麻烦的  不错学习了

网友:
没图纸的机器我基本都会放弃了。

网友:
跑线跑得够累的,幸好跑得不是很远

网友:
技术不错,就是报价太低了。

网友:
隔离电路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楼主功底真好呀

网友C:
技术真的不错 跑线跑出来 不是直接导通过保护隔离

网友:
报价确实低。有的赚就行了。我们修同行也就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真的不错 跑线跑出来 不是直接导通过保护隔离

直接导通会出现电池不能充电的

网友:
直接导通也有可能不出3,5v的,看板的设计

网友:
楼主技术牛牛,没有图纸一样能修好

网友:
修的好,报价却不漂亮

网友:
sony这块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
有些机器BIOS电池没电也会导致公共点没电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楼主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是跑线路跑出来的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哟,没得图纸,我觉得跑线真的很麻烦, 学习了跑线路。

网友:
居然不是扣电池扣好的

网友:
确实低了点吧

网友:
高手出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
日本产品还是挺好的

网友:
技术 不错,,,,,,没图纸,都修的这么溜

网友:
这个坏的还是比较少遇见过

网友:
这么小的问题都给你找到了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哎,一百多块,还有撒搞头

网友:
楼主的技术确实是好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看帖学技术,回帖是美德。。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台同样问题。没修好。。楼主厉害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厉害

网友:
几天没有来,又发现如此精贴

网友:
牛叉牛叉再牛X

网友:
SONY 门电路坏的挺多的

网友:
没图难度可想而知,大师级的水准,加分顶你。

网友:
一个来小时搞定思路清晰,不错值得学习学习呀 加分鼓励~

网友:
盲修那就是考验你的基础知道够不够硬,跑线同时脑子里就要有头述,实在难跑看能不能找个差不多的图纸参考,,,

网友:
索尼的不好修,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辛苦啊。帖子非常详细。

网友:
如果不知道IC的针脚定义,看主板上是否还有同型号的IC,对比测量,非常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没有图纸 电脑修的也是杠杠的

网友:
LZ的技术绝对OK   佩服

网友:
同行价100多算正常的了  不过新机报高点 客户应该也能接受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厉害。。以前不会看图纸都是 无图纸修的好好的,现在会看图纸了, 没图纸 就不想修了,感觉不会修了,我这是退步的节奏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