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c6400开机显示一把锁的图,这是要输入开机密码吗,怎样可以取消。

楼主(2016-09-06):
(图片)

网友:
刷BOIS,可以解决吗,要怎样刷。

网友A:
看样子是不是锁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不是锁硬盘了

哦,锁硬盘,怎样解决了,可以刷BIOS吗。

网友:
从来没敢上过密码,就怕忘记

网友:
本来这款机,放一下电,就可以解决了。这款不行了,有那位高手碰到过,怎样解决的,请指教了。

网友B:
看样子是锁的bios,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锁的bios,刷个bios试试看

这个U盘都进不了,不知道怎样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U盘都进不了,不知道怎样刷了。

拆机 用编程器刷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机 用编程器刷写程序

哦,有没有不拆机,用软件刷BIOS的吗。

网友:
用编程器重刷BIOS。

网友:
用编程器刷写程序吧,  软件刷没有试过

网友:
密码解开了吗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怎样刷了,用什么编程器,能介绍一款吗。

网友E:
先把硬盘拆了,看是不是硬盘有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硬盘拆了,看是不是硬盘有密码

我换过好的硬盘,开机都是这样的呀。

网友:
楼主拆个机也不是很麻烦吧,先刷个BIOS试下哈!

网友F:
百分百跟硬盘没关系,往BIOS那边看吧,锁BIOS可能性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百分百跟硬盘没关系,往BIOS那边看吧,锁BIOS可能性大

哦,刷BIOS可以解决吗,是不是也要用编程器,把BIO拆下来刷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哦,刷BIOS可以解决吗,是不是也要用编程器,把BIO拆下来刷呀。

BIOS放电也可以,就是清空BIOS,试下不行就要刷BIOS了,问题应该不是好大的!BIOS是要拆下来在编程器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BIOS放电也可以,就是清空BIOS,试下不行就要刷BIOS了,问题应该不是好大的!BIOS是要拆下来在编程器刷的 ...

放电不行,拆下来搞不会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放电不行,拆下来搞不会哦。

你找个师傅帮你刷 下BIOS就行啦!!怎么你也是佛山的呀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G:
能亮机的机器 楼主是捡钱的啊。   楼主拆下BIOS芯片然后用编程器刷刷刷地刷一遍, 装回去 就没有这个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亮机的机器 楼主是捡钱的啊。   楼主拆下BIOS芯片然后用编程器刷刷刷地刷一遍, 装回去 就没有这个锁了

兄弟这钱不好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找个师傅帮你刷 下BIOS就行啦!!怎么你也是佛山的呀

你也是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U盘都进不了,不知道怎样刷了。

需要拆机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
这个是BIOS加锁了,要有密码的,不然只能拆BIOS芯片刷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需要拆机用编程器刷写

淘宝上买的编程器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的编程器能用吗。

大概多少钱一个了。

网友:
这个不是COMS锁吧,锁硬盘了就简单了,直接换硬盘

网友:
编程器刷bios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刷bios
或者换硬盘

网友:
拆机用编程器刷··没有的话送修吧··

网友:
怎么可能是硬盘锁,是BIOS的锁。拆机刷

网友:
一定要拆机刷吗

网友:
这个刷BIOS可以解开的

网友:
拔掉硬盘看看

网友:
随便输入密码3次 输入错误后 有个溢出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