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9 无法引导系统,求助

楼主(2016-09-06):
机器开机风扇转,不质检 不显屏,加焊桥后 开机有声音,显示文件夹,做系统选择到光盘启动(手上只有10.4的),显示白苹果,下面菊花一直转圈。大约2分钟后菊花不转了,卡菊花,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二。谢谢。另U盘引导也是一样
白苹果

网友:
普通本的话,一般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