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Y330开机键和电源灯一直闪烁是显卡问题么

楼主(2016-09-06):
机子拆的乱七八糟。内存 和CPU没问题 就剩下板子和显卡可能出现故障。求专业解释

网友:
,替换法,可以先换显卡试试,一般价格控制在400元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焊接的 ,没工具拆卸。拆掉集显要是能亮就最好了。想问问专业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