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9G集成显卡进水掉电

楼主(2016-09-06):
机器:联想昭阳E49G 集成显卡 版号:LSS-1 11310-1 有点位图。故障:进水。待机0.2A短路。不能触发。
拆机:发现桥和EC之间进水腐蚀。其中几个小电阻和小电容腐蚀,还有两个103排阻腐蚀很厉害。
           用洗板水洗干净腐蚀的位置,并且换掉全部有腐蚀的元件。
开机:接上CPU和内存接上可调电源,可调电源自动触发到0.7A多后马上掉电到0.03这样然后过了5秒再由0.03降到0.001这样
          然后我触发开关,上电到0.76A联想LOGO出来后马上掉电到0.003过5秒再掉到0.001.可以再触发如此循环。
          看来还有别的问题。为什么LOGO一出来马上掉电难道是温控的问题。如图
于是先拆掉温控芯片看看,但是故障依旧。再想想有没有可能是腐蚀的元件没有换好呢,看下腐蚀的图片
R2112和R2131腐蚀厉害,属于RTC电路,和桥的RTC电路有关。于是试试运气看看换桥能不能好。
仔细一看这个桥是打黑胶的,而且黑胶有灌入芯片一部分。很难搞的。在拆取桥的时候要BGA温度要控制好,要十分的小心取,主板掉点就完了。
BGA 360型号,上235度,下270.待到上温235下温270后等待30秒到60秒将桥慢慢取下。清理焊盘的黑胶也要仔细轻微。小心焊盘掉点。
掉烙铁焊工要好,温度要高380这样。搞好焊盘,重上新桥,等待中。。。。。。
5分钟后新鲜出炉。冷却10分钟后,接入可调电源待机变0.03然后过5秒掉到0.001,可以触发到0.78亮机。联想LOGO再次出现。但是不掉电了。
开了亮了几次后,一直开机亮着不掉电了,故障排除。付上亮机图 。 修机3小时发帖半小时,请大家鼓励加分,谢谢。附上此机的图点位和BIOS

BoardView(.bdv).rar

E49G LSS-1 11310-1.rar

e49l E49G 11310-1 LSS-1 集成bios.rar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一样的· ·通电电压是0.32· 无显示· ·下你这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