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掉电

楼主(2016-09-06):
acer 4738 掉电

acer 4738 掉电.zip

网友:
这个机器 掉电刷BIOS 这个bios论坛很多了……

网友:
下来试试希望是好的

网友(2016-10-06):
怎么的掉电?刚开机就掉还是用一段时间掉?

网友:
刚接了一台以为是显卡呢,准备加显卡了,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掉电时 屏幕亮不亮啊?

网友(2016-11-20):
怎么我的掉电刷了就不好呢,还是掉,两个BIOS都刷了

网友:
有些刷了不亮要自己合成才可以亮

网友(2017-01-04):
我刚刷了一个,结果开机慢

网友(2017-07-16):
怎么看不见附件??

网友:
掉电也也要说下具体情况啊,真揪心

网友:
到正在启动那里就掉电了 每次都是  是不是bios问题。这几子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