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hr内接不显外接花屏

楼主(2016-09-06):
如题,定了个显卡回来,装上去可以显示了,但是一装显卡驱动就黑屏,屏里面没有图像,bios重新刷过,系统和驱动和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不行。
这个机的铜管也是坏的,不导热,原装的太贵,买了个k84h的 有遇到过这个现象解决的么?

补充内容 (2016-9-8 16:09):
已修好,显卡供电原来是0.86v,更换供电芯片dj-ea后变为0.9v

网友A:
头一次见到  铜管坏的

网友:
你这不是求助,从题目上看以为是维修经验呢

网友:
直接换主板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排除显卡芯片的原因, 但是还是觉得是软件的问题。  希望楼主可以硬装试试  或者不GO驱动

网友B:
将屏接口边上104排阻换了试试,你这散热器也不行啊,压不紧显卡。

网友C:
你到底会不会修笔记本哦  既然外显了 做什么要刷BIOS 这是我一个问题   还有既然外显 做什么要换显卡 这是我第二个问题  一般修显示故障 或者怀疑桥故障 怎么修 线小炮吹下BGA芯片 打少许焊膏 在上机看看有无好转  有好转 直接上BGA 加热到桥旁边的小料或者锡点 用列子轻轻推动 看到锡已融化在保持3秒然后直接停止  不要在加热 加热久了 爆桥  现在你的问题 肯定买到翻新桥了  神仙都救不了了  是9000的显卡啊  通病加焊就好  我都不知道修了多少了

网友:
我还以为你是修好了了,建议你还是先找找驱动,ATI 的显卡驱动最麻烦了

网友D:
不排除显卡芯片 有问题的可能性 现在的新芯片故障率很大

网友:
说真的我还没有碰到过铜管坏的

网友:
这机显卡加焊能顶用一阵子的  显卡螺丝柱也容易脱焊  要处理好

网友:
换显卡吧 ,碰到过这型号,内屏花外界正常,换显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  铜管坏的

e40好多坏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排除显卡芯片 有问题的可能性 现在的新芯片故障率很大

我也怀疑还是显卡不行,看来要重新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会不会修笔记本哦  既然外显了 做什么要刷BIOS 这是我一个问题   还有既然外显 做什么要换显卡 这是 ...

多谢提醒,应该是买到翻新显卡了

网友:
换显卡吧 ,碰到过这型号

网友:
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屏接口边上104排阻换了试试,你这散热器也不行啊,压不紧显卡。

原来那个很烫手但吹冷风,这个散热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