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 板号K42JR 4.1 在系统里不定时掉电 有时开机不显

楼主(2016-09-06):
用华硕官网BIOS升级到310版本 ,还是涛声依旧,在坛子里找了个BIOS 还是310的 刷了 将EC下的一个0欧姆电阻 下了 嘿嘿问题解决 附上BIOS

网友:
忘了附上BIOS了 很好用的

ASUS K42JR 4.1板号 温度高自动掉电 刷BIOS K42JZ.rar

网友:
这是断了什么信号就好了?

网友:
那个位置的电阻 可以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