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有竖线,什么问题?

楼主(2016-09-06):
如图,原先以为是屏线问题。拆了换了线发现一样,心想不能白白浪费,又换驱动板。结果还是一样。想问大家是什么问题比较多?谢谢

网友:
驱动板屏线你都换过了,那就是屏了,又可以用新机了...

网友:
这情况什么都不用换,就是屏坏了没得修

网友A:
这种问题不用拆 都知道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100%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B:
没有点屏器吗  或者旧屏  试试啊

网友C:
屏坏掉了,我手里好几个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掉了,我手里好几个这样的

晕,这样说来没的修了

网友:
屏坏了.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点屏器吗  或者旧屏  试试啊

没有,就是原先以为很容易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用拆 都知道是屏的问题

看来我没有经验啊

网友:
屏的问题,这种拿给修屏的师傅还可以搞好

网友:
这个十有八九就是屏幕问题楼主换过屏试吗?

网友:
这个是100%的屏问题,不要浪费驱动板的钱了。

网友:
拆下来练练焊排线还可以,反正都是坏的。

网友:
屏的问题 一般修好也用不住

网友:
屏挂了,收不到钱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没得修了

网友:
屏挂 了,节哀

网友:
屏排线坏了,如果有专业修屏的,还是搞得好!

网友:
就是屏坏了没得修

网友:
屏坏了 没发修 卖废品把

网友:
楼主能做的都做了,屏的问题..........

网友:
怕是不好焊啊!屏幕软排,尤其是现在LED薄屏基本上用烙铁是焊接不了的!

网友:
换吧,这屏100元

网友:
屏的问题 专业机器可以试着修下

网友:
这是屏坏了 修不了了

网友:
屏坏了呀 .

网友:
这明显就是屏挂了

网友:
屏坏了
放弃吧

网友:
显示屏坏了,应该不用修了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