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6-09-06):
HP4411S开机电流1.03A不跑码,万用表测各组电压正常,论坛说此机BIOS通病,刷了涛久,复位正常,我这时候有个预感。。。。。。。。。。。。。南桥引起的,果然干之亮机,但最后还是换了,我觉得干了管不久、好心的在料板上站到了一块换了,一切正常。虽然这里面技术含量不高,但是还是想各位同仁遇到可烤虑下。。附上BIOS

确认亮机

网友:
这机器不过内存,我都是加焊南桥的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  是网卡烧了  EC 南桥也烧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加焊南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