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R202 不触发维修一列

楼主(2016-09-06):
主板:华硕H61M-E   R2.02
故障:不触发
维修:更换822排阻  重焊EC  修复主板

这片板子上次已经看过,检查过开机条件都正常,触发信号EC发出pwrbtn,但是没有收到slp-s3的上电请求,
初步怀疑南桥坏,于是就放那里准备当料板了.
今天上课,老师讲基础,问了老师,说深度睡眠查过没有,所以想到了再拿来看看
这个信号是O_3VSBSW 当时测到这个感觉应该是3.3v或者是3v

通过点位图查到,和这个排阻项链,于是把这个干了,拆了之后,O_3VSBSW变成了5v  说明前面的那个电阻是好的,可能是后面的分压电阻坏了,找了料板更换上去,测电压还是一样,找了3次,最后还是一样,
没办法,只有把EC拆了,结果还是一样,拆了还是2.1v

最后想想,没有办法了,要不南桥有问题,本来想当料板了,想想把芯片安装回去,下次碰到可以换下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初步认定,EC虚焊  导致不开机,但是这个信号电压怎么是2.1v的呢?

有童鞋知道记得帮我哦解释下哦,在这里先谢谢了。

1.小LED灯,通过USB数据线供电,可以方便的查看主板细节

2.诊断卡 这个还是需要多备几个,大的有些地方让插槽挡住了,插不上去,小的就可以使用了!

本次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这里感谢【迅维】的老徐对我们的帮助,感谢【迅维】修!
最后附上主板的点位图!希望多多给分,谢谢

网友:
告诉我是一楼

网友:
老徐  吹一节课你就干好一片  厉害啊~!

网友:
诊断卡不错SPI专用?

网友:
不会返修吧

网友:
来论坛积累一下前人经验 学习一下

网友:
台机主板的上IO芯片与笔记本电脑里的EC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H61也是这种故障,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  谢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