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13fw 闪黑

楼主(2016-09-06):
闪黑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外接灯管测试。  发现其中一组灯管只亮一点点。  判断应该是高压线圈问题。

测新的高压线圈次极有电阻

在线测板上的阻值大一点

再测这个无阻值,就是它了。

拆下来也是无阻值。

就是这个很容易坏的型号

换上,搞定,收工。

网友:
升压线圈有问题

网友A:
怎么线圈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线圈也容易坏

不容易了。。这个算质量好了。。。AOC 913FW   这台最低都用了 6年。。。

网友:
LCD的屏闪屏 暗屏绝大部分是高压线圈的问题 多买几个型号换。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修过,换了哪个坏的高压线圈就好了

网友:
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不过都是灯管线老化多点

网友:
估计灯管也要出问题了.

网友:
三星的一体高压包也容易坏,以前经常换。

网友:
厉害 这种我都改高压版的 高压包没换过

网友B(2016-10-06):
怎么量高压包坏的啊 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量高压包坏的啊 看不太懂

楼主写得已经很清楚了:1、外接灯管测试,如果灯管不亮或是亮度不正常,说明问题出在高压电路,这里楼主是直接用猜测的方式判断问题可能出在高压线圈上;2、既然有了目标,就测量怀疑对象,而楼主手中有同样型号的高压线圈,对比测量即可得出结论;3、试机,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