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集显不供电求思路

楼主(2016-09-07):
有块华硕H61集显不供电,其他地方供电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换过3个问题不变,插上蜂鸣器响一声长两声短,拔掉内存响声也是一样不变,请教要从哪里查起,电源管理芯片按照资料上的引脚定义,量了一下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内存 CPU 都确定是好的,在其他板子上试过的,求思路,也才开始学修主板,知道的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补充一点,板子不值钱,小弟只为学习经验,有朋友愿意远程服务,小弟感激不尽,有偿服务,哪怕修好再报废。呵呵

网友A:
首先  你上个独显看下机器亮了没有   如果没亮 你要确定跑马没有  诊断卡 搞一张   或者搞一个图纸点位图按时序走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你上个独显看下机器亮了没有   如果没亮 你要确定跑马没有  诊断卡 搞一张   或者搞一个图纸点位图按 ...

今天准备去借一个显卡试试看,检测卡,没有哪种接口的,看来的去买一张了。

网友B:
集显供电需要过内存才出来的,不要被误导了。看下内存条件,或者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需要过内存才出来的,不要被误导了。看下内存条件,或者刷个BIOS看下

程序刷刷过了,内存的MOS管量了是正常的,还有其它点,不知道怎么去量了 还请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随便找个图纸,测内存供电,时钟,总线

网友:
插不插内存   都是报警  那没过内存  没过内存 没有集显供电 是正常的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先

网友C:
看下内存SPD3.3V 电压正常不

网友D:
8楼的说得对。看不是内存插槽旁边烧断线了

网友:
我也是菜鸟  坐等结果

网友E:
把目光转向内存这边,这边搞好了那边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首先  你上个独显看下机器亮了没有   如果没亮 你要确定跑马没有  诊断卡 搞一张   或者搞一个图纸点位图按 ...

搞了独立显卡,问题依旧,看来是没过内存。不知道怎么去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内存SPD3.3V 电压正常不

我就是没图,初学不知道在哪个脚上,还有是要装上处理器和内存去测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目光转向内存这边,这边搞好了那边就OK了。

不知道哪个脚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8楼的说得对。看不是内存插槽旁边烧断线了

没看见有,供电电压都是正常的,问题估计是出在控制信号上,就是不知道哪些脚是控制的

网友:
先刷BIOS,在测集显。

网友:
H61的板子,集显是在跑码后才出来的

网友:
看看内存插槽,用内存槽检测卡打一下阻值r

网友:
你看下你标的那个没电压的那部分 的驱动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五分无图郁闷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搞了独立显卡,问题依旧,看来是没过内存。不知道怎么去测量了

内存的供电 REF  SPD  还有238脚SMBDATA 118脚 SMBCLK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供电 REF  SPD  还有238脚SMBDATA 118脚 SMBCLK

谢谢你的提示,弱弱的在问一句,前面两个信号是在哪个脚,插槽没标示,从哪边开始是第一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提示,弱弱的在问一句,前面两个信号是在哪个脚,插槽没标示,从哪边开始是第一脚。

这个你找个DDR3脚位图就知道了  全告诉你了 就失去自己找问题的乐趣了 前面的几个脚其实不说的原因是因为是常用的测试脚位  专业的维修员都知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找个DDR3脚位图就知道了  全告诉你了 就失去自己找问题的乐趣了 前面的几个脚其实不说的原因是因为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只有点位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只有点位图

只要是3代内存的图纸都一样的 可以借鉴技嘉 映泰 七彩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3代内存的图纸都一样的 可以借鉴技嘉 映泰 七彩虹

这个倒是知道,只要是3代都是一样,我的去找个三代机的图纸

网友:
先修内存,,,,,,先过内存 再出集显,,,, 这是时序

网友:
有偿服务,哪怕修好再报废

网友G:
楼主可以先去迅维实地学习一下吧,这样子进步比较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先去迅维实地学习一下吧,这样子进步比较慢的

呵呵时间有限

网友H:
一场2短没过内存,供电都有测量内存工作条件  236 238 120 先确定这几个条件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场2短没过内存,供电都有测量内存工作条件  236 238 120 先确定这几个条件有没

现在主要在找测量点 呵呵

网友I:
坐等结果  楼主要是修好了  别忘了回来详细更新下

网友:
给桥来一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坐等结果  楼主要是修好了  别忘了回来详细更新下

是的  等我弄好了 再来回复

网友:
在考虑先加焊一下 试试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主板应该跑马了  插张独显就亮了 要么就是CPU集显这边供电或者信号不正常 主要查这些

网友J:
看看内存假负载正常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看看内存假负载正常不

我没有假负载,初学者,还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I:
坐等结果  楼主要是修好了  别忘了回来详细更新下

OK 修好了

网友:
三无,要买装备哦

网友K:
集显不显我有试过刷BIOS刷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假负载,初学者,还在研究

没有那个东西 修不了的  快去买又不贵

网友:
bios没看到刷啊

网友L:
集显电压出一下会不出的 ,你加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L:
现在台式机很难修 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资料

网友M:
集显电压出来的首要条件是主板必须有显示?按时序修吧……

网友:
刷个BIOS吧,骚年,有惊喜

网友N:
看你标的,感觉CPU都没有供电,如果CPU没供电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那个东西 修不了的  快去买又不贵

搞亮机了,现在奇葩的装不进系统,装完之后重启,在滚动条一下就黑屏重启,硬盘电源等等都在其他板子试过。还在找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装系统时候,不勾选显卡驱动,就可以装好进桌面,当我更改了屏幕的分辨率之后,马上又黑屏重启了。

网友:
搞亮机了,现在奇葩的装不进系统,装完之后重启,在滚动条一下就黑屏重启,硬盘电源等等都在其他板子试过。还在找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装系统时候,不勾选显卡驱动,就可以装好进桌面,当我更改了屏幕的分辨率之后,马上又黑屏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集显电压出一下会不出的 ,你加一个显卡试试

搞亮机了,现在奇葩的装不进系统,装完之后重启,在滚动条一下就黑屏重启,硬盘电源等等都在其他板子试过。还在找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装系统时候,不勾选显卡驱动,就可以装好进桌面,当我更改了屏幕的分辨率之后,马上又黑屏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台式机很难修 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资料

搞亮机了,现在奇葩的装不进系统,装完之后重启,在滚动条一下就黑屏重启,硬盘电源等等都在其他板子试过。还在找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装系统时候,不勾选显卡驱动,就可以装好进桌面,当我更改了屏幕的分辨率之后,马上又黑屏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集显电压出来的首要条件是主板必须有显示?按时序修吧……

已经搞亮机了,现在奇葩的装不进系统,装完之后重启,在滚动条一下就黑屏重启,硬盘电源等等都在其他板子试过。还在找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装系统时候,不勾选显卡驱动,就可以装好进桌面,当我更改了屏幕的分辨率之后,马上又黑屏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你标的,感觉CPU都没有供电,如果CPU没供电就不好修了

那是内显供电,不是CPU,CPU供电1V正常的。搞亮机了,现在奇葩的装不进系统,装完之后重启,在滚动条一下就黑屏重启,硬盘电源等等都在其他板子试过。还在找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装系统时候,不勾选显卡驱动,就可以装好进桌面,当我更改了屏幕的分辨率之后,马上又黑屏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集显不显我有试过刷BIOS刷好的

这个第一时间就试过了,搞亮机了,现在奇葩的装不进系统,装完之后重启,在滚动条一下就黑屏重启,硬盘电源等等都在其他板子试过。还在找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装系统时候,不勾选显卡驱动,就可以装好进桌面,当我更改了屏幕的分辨率之后,马上又黑屏重启了。

网友O:
我的是插独显就亮,集显电压也正常,就是用集显不显示,真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是插独显就亮,集显电压也正常,就是用集显不显示,真难搞
我的搞好了 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