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请大师们看看

楼主(2016-09-07):
是不是屏坏了,还是显卡。

补充内容 (2016-9-11 17:19):
屏已换请看44楼

网友A:
找块屏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C:
百分之90是屏的问题其次就是屏线 电路。

网友:
拿点屏器试试

网友:
屏线或是屏。

网友D:
看看屏吧 这种屏的可能很大 但也不排除显卡问题  外接显示器看下

网友E:
可以排除是显卡坏了 屏线或逻辑板坏的可能多 赶脚是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屏吧 这种屏的可能很大 但也不排除显卡问题  外接显示器看下

谢谢!试一试。办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排除是显卡坏了 屏线或逻辑板坏的可能多 赶脚是屏线

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屏吧 这种屏的可能很大 但也不排除显卡问题  外接显示器看下

谢谢帮助!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点下屏吧

网友:
应该 是屏坏了吧,不象显卡

网友:
拆开试试,我觉得应该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分之90是屏的问题其次就是屏线 电路。

谢谢帮助。我也认为屏可能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屏的问题

谢谢帮助,可能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块屏试下就知道了

不好找吧,有测屏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屏坏的多,还有一部分是屏线

网友F:
我觉得是屏   没有屏的话  可以用显示器的套件点一下看看

网友:
测下屏试试 不见得一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刷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试一下。

网友:
好象还没有修好过这种现象。。

网友:
用液晶电视机VGA接收屏幕无反应,无信号。用高清1.2.3都试过还是一样无信号。电脑上VGA进口是输出接口吧。

网友G:
140通用,直接换上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屏   没有屏的话  可以用显示器的套件点一下看看

谢谢我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40通用,直接换上就OK

外接显示器都无信号,为什么?

网友:
这种现象,屏坏可遇到过

网友:
屏有问题 不行你就找个屏代换下

网友:
还是代换一下屏试试更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接显示器都无信号,为什么?

有些本子 把屏的排线拔掉才能VGA输出  而有些本子只能内屏显示

网友:
集成的显卡一般就是屏了,如果换了还是一样就看下屏线或者换U试下

网友:
明显是屏问题啊。而且找测试屏多简单啊,要什么测屏仪?

网友:
发表点啥呢,,,,还是代换原则     维修套件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接显示器都无信号,为什么?

谢谢指点,试过了,只显示98开机画面瞬间无信号。

网友:
换一张屏试一下吧

网友:
你是说刷程序问题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最大,找个屏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是屏的接口问题,需要绑定

网友:
最好还是用其它屏来试一下,

网友:
找到烂屏,有显字的上上去试试。这些工具还是需要有的哟

网友:
屏到了,试一下是这个样子。

网友:
是不是屏线也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换屏解决的,看来你的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换个屏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外接或者换屏都可以检测

网友:
把屏线拆了 线中间剥开

网友:
屏的问题啊

网友:
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
屏坏的机率90%

网友:
用12V通用板子点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