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各位大神一个问题,电阻可以短接吗?

楼主(2016-09-07):
想问各位大神一个问题,电阻可以短接吗?特别是I2C的那些上拉电阻?

网友:
感谢各位送上(修订版)手机维修英汉词典,当然【迅维】有EXE程序查询更方便

(修订版)手机维修英汉词典.zip

网友:
再附上维修信号的频段说明,广告在所难免,请无视。

(修信号必备)关于图纸重点频段BAND12345678910....zip

网友A:
上拉电阻不可以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不可以短接

那比如要换的话  怎么知道他的阻值  是直接测呢 还是要拆下来测  万一拆下来是坏的呢   不一定所有手机都有图纸的吧,或者换一个阻值相近的电阻?还有上拉电阻和普通电阻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大神

网友C:
电阻是不可以测的      要换的话  一般都是在线测  然后找一个差不多的  只小不大的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阻是不可以测的      要换的话  一般都是在线测  然后找一个差不多的  只小不大的换

还有上拉电阻和普通电阻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上拉电阻和普通电阻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大神

没有太大区别  电阻都是电阻  就是具体看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比如要换的话  怎么知道他的阻值  是直接测呢 还是要拆下来测  万一拆下来是坏的呢   不一定所有手机都 ...

大多数的都有图纸的
测量最好拆下来测量  在线测量有时候不准确

你可以找下迅维的相关资料看下

网友:
不可以,上拉电阻,怎么能短,

网友:
上拉不可短接

网友:
上拉电阻不能短接

网友:
特别是I2c的上拉电阻不能短接,不能短接

网友:
你这个上拉电阻肯定不能短接的

网友:
不敢短接,也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