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型号P199WL通电无显示

楼主(2016-09-07):
测得电源板5V和12V都有,驱动板上也有5V电压,可按键指示灯不亮,请问各位该检测哪里?这是一个LED的显示器。

网友:
先刷下程序  看看

网友A: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电源高压板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电源高压板上面

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B:
哥 他按键能控制  可以说明程序问题不大  就是不知道屏供电有没有  有的话电源板问题 负载能力不够 换电源板 或者修  或者改板  还有 单独 用升压板点LED屏幕看看 背光是否损坏  有损坏修背光  无损坏 搞电源 万变不离其中 液晶就修个电源板 还能搞什么  你以为三星啊  程序话的 相对没有那么多   个人见解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 他按键能控制  可以说明程序问题不大  就是不知道屏供电有没有  有的话电源板问题 负载能力不够 换电 ...

按键指示灯都不亮    按键能控制?

网友:
驱动板上其它电压是否都有,,,,最后可以刷个程序

网友:
靠近屏线接口左边有一个C38电容短路了,换一个样子差不多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电板电压可以加负载测量一下,有的空载正常,但一加负载就不正常了。

网友:
刷个程序先

网友:
高压部分故障,仔细看看

网友:
写一个MCU试试

网友:
现在觉得显示器也有难修的了。特别是没有驱动板换的时候

网友:
刷程序试试看

网友:
楼主都修好了,你们怎么都不看呢?

楼主已经查到屏接口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小板改通用驱动板容易,不要浪费时间刷程序了,刷了有时还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