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进水 不触发

楼主(2016-09-07):
修了台 hpG4  进水  EC 脚腐蚀严重   换了后 不触发   电源接头适配器检测灯也不亮  求图纸  DAOR12MB6EO  REV E

网友:
hp的机器有的3  5v这边正常灯才会亮

网友A:
修好了   刷了个EC BIOS  好了   插上  灯也亮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刷了个EC BIOS  好了   插上  灯也亮了

什么牌子的 EC ,集成ROM的还是外代的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