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昨天遇到两个华硕台式都是开机直接进BIOS,前一天正常关机,第二天早上开机就直接进BIOS了,在BIOS里能看到硬盘信息,开始以为是硬盘的问题,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清了BIOS从装系统才搞定,
华硕

网友:
不用装系统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就是bios 扣电池不行就从新刷一个

网友:
有些和BIOS设置也有关

网友:
不会是电池没电吧!

网友:
你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 不行换一个

网友:
我的华硕K555L 版号:X555LD REV:3.3 开始显示 直接进BIOS 装不装硬盘 都一样 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
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吗? 主板貌似没有纽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