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990FX 主板不认硬盘 求解

楼主(2016-09-07):
主板不认硬盘 南桥 时钟 已换 南桥供电都正常  求分析  修到死胡同了 有遇到解决的联系我Q4690161 搞定了送上8元红包

网友A:
硬盘坏了?
sata口数据线测了吗,没准有排阻或者哪里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了?
sata口数据线测了吗,没准有排阻或者哪里段线

没有这么简单的问题 是SATA 3 没有排阻 6个口都不能用  不是25MHZ 问题 晶振ok

网友B:
我上次弄了一台主板不是不认硬盘,是有时认到,有时认不到,换电源解决的。楼主可以换个好的电源试下,有图纸再查下SATA供电模块,耦合电容,要慢慢仔细研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弄了一台主板不是不认硬盘,是有时认到,有时认不到,换电源解决的。楼主可以换个好的电源试下,有图 ...

无图纸 电容量过OK   绝对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图纸 电容量过OK   绝对不是电源问题

那你说的全部都正常,怎么还认不到硬盘。一般你这种情况是换南桥能解决的,25M晶振换过吗

网友D:
都说到这份上了只有接口问题!试试换接口还有接口道桥没有断线啊

网友:
都正常了不好修,碰到过,以为桥坏没去搞。现在看可能不是啊,修好了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
没有碰到过,修好了说一下,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说到这份上了只有接口问题!试试换接口还有接口道桥没有断线啊

我当你说的是放屁

网友E:
是啊,接口部分的电路及接口到桥的线路通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啊,接口部分的电路及接口到桥的线路通断

接口是直接到桥 没有电路 6个口 都断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接口是直接到桥 没有电路 6个口 都断线?

打一下接口对地值,来判断是断线或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一下接口对地值,来判断是断线或其他问题

呵呵

网友:
怎么样了?好了么?

网友F:
修过两片技嘉的网卡问题导致认不到硬盘,不妨拆掉网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过两片技嘉的网卡问题导致认不到硬盘,不妨拆掉网卡看看。

不是网卡呢

网友:
25M晶振换过吗

网友:
桥的SATA模块供电 查了吗

网友G:
楼主修好后别忘了回来更新下

网友:
像你这种人出口就伤人的!以后你别在发求助帖了!中山市俊翔科技!

网友:
别人好心回答你。。你竟然说人家是放屁。。。。。大家碰到这家伙直接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后别忘了回来更新下

暂时没有找到头绪

网友:
这个还是找个点位,对着修吧,也就那些东西,接口脏,接口接触不良,南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SATA模块的时钟,等等这些了

网友H:
认不到硬盘,刷刷BIOS碼。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认不到硬盘,刷刷BIOS碼。

已刷 无效  桥已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