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求高手简答

楼主(2016-09-07):
我现在遇到这么情况。机器是HP  G6版号DAOR33MB6F0,通电待机0.025。按开关跳到0.12这样子。马上就掉到待机,没有3  5v。 但是是有一瞬间的电输出的。用示波器抓波是HWPG比其他的先掉。然后我把PG信号一个一个的排除,只有断到内存供电的时候。可以开到0.313,不吊点,内存有1.5v输出的,但是只要接上又是一样的上一下就掉了,但是CPU显卡没电,用示波器CPU也是有一瞬间的电的,显卡是完全没有,桥   EC   3  5v芯片都换了。我已经奋斗了两天两夜了。老师求指导,偶像求指导,QQ联系我305943074  电话18616820082。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A:
断开内存PG不掉电,还是查内存供电芯片条件吧,0.75VTT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情况要高手才行

网友:
楼主检查内存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内存PG不掉电,还是查内存供电芯片条件吧,0.75VTT是否正常?

后面修好了。是内存和CPU供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