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掉电通病

楼主(2016-09-07):
   我最近修啦好多台b460开机掉电。一般二种问题。一种是给cpu供电的铁壳坏了,会发烫。好修。还有一种就是待机芯片的第13脚连接的电组脚爱腐蚀。注意看意看一下就能发现。

网友:
兄弟们有帮注就顶一下。。。

网友:
都是经验啊。感谢分享

网友:
简单易懂  经验值得借鉴哦  收藏了

网友:
待机芯片那的电阻修到过几台

网友:
经验贴了 我有b460

网友:
那两颗电阻扣掉一般可以,不用去补

网友:
遇到几台 待机腐蚀

网友:
说得太对了,我老早就发现了

网友:
腐蚀了飞根线OK 已飞好两台

网友:
看来楼主这种机器修的多啊,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我有一台有时正常,有时电流上0.14迅间掉,头都晕了。

网友:
好悠久的通病了,呵呵

网友:
又是大短路

网友:
这个知道的,别外B460的铁壳可以改普通的MOS管,不一定要用铁壳

网友:
联想 B460两大通病  经常维修到大家注意

网友:
铁壳到是遇见好多了。。待机13脚电阻到时没遇到过

网友:
铁壳按说应该散热好,不易坏的呀!

网友:
都是通病 电阻断脚了

网友:
倒是经常忽略第二种情况,谢了

网友:
铁壳算是经典的案例了。。呵呵

网友:
这机器都是这病多,电容也腐蚀多。

网友:
腐蚀后待机芯片坏的也多

网友:
2大通病,我们都知道

网友:
你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
都是黑胶垫惹的祸啊

网友:
修铁壳修的多  13脚是PG吗?

网友:
通病啊 这 ~~~~好吧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