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0独立,开机快,原机备份 LA-A321P

楼主(2016-09-07):
S410独立,开机快,原机备份 LA-A321P

S410-ok 独立LA-A321P.rar

网友A:
想请问下有没有海尔S410的BIOS,

网友:
我的机器是S40-70,板号一样的不知道BIOS一样不一样

网友B:
这板子内存供电1.36伏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有没有刷好的,报个信啊。

网友(2016-10-07):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内存供电1.36伏是不是有点低

一点都不低

网友:
是DDR3L的,当然1.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下有没有海尔S410的BIOS,

象海尔 清华同方 这类的机器最好查板号,还好找一点

网友:
可以用吗,在需要这个程序。。。。。。。

网友(2017-07-15):
显示是有 就是开机14秒后才显示LOGO

网友(2018-07-01):
搞错了 亮机的。。。。。。。。。。。。。。。。

网友(2018-11-03):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内存供电1.36伏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显卡是amd  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