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不触发

楼主(2016-09-07):
GA-B85M-D2V  VER 3.0  不触发     触发信号到不了  IO    有PDF  更好

网友A:
直接IO上面的PWRBTN拉低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那你就跑线就行了,,,

网友:
触发信号到不了IO   是不是有断线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跑线,没捷径可走。

网友:
找到了   IO  PDF     PROWTB  到了 IO   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IO上面的PWRBTN拉低看能不能开机,

就是,简单易行的办法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一个台式机,放置了一个夏天不开机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放坏的了么——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怎么办?

网友(2016-10-23):
楼主好了没有

网友(2021-08-20):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2021-10-16):
正好手上有一片。。。。。

网友:
飞线测试下

网友(2022-01-10):
直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