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S3L一上CPU就断电

楼主(2016-09-07):
技嘉:GA-EP43-S3L,故障现象如下:

1.刚接手测试时,(不装CPU的情况下)有CPU供电电路短路现象的,无法触发,查找出有2个MOS管(上管)损坏,更换同型号MOS换后,主板可以触发(未装CPU);

2.装上CPU后(确定CPU正常,且与主板型号适合),能触发,可会通电运行3秒就断电,然后再自动运行3秒再断电一直重复,诊断卡显示‘CE’取下CPU或假负载后即正常持续通电运转。

个人感觉应该还是有短路现象存在,故重点查看了CPU供电电路的电源管理芯片、电阻、电容等,未发现损坏的元件。

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接下来的思路吧,感谢,谢谢。。。
=============更新记录==============
9月7日:我刚把四个从、主电源芯片一一拆下排查,发现故障依旧;接着把上、下MOS管也一一拆下,故障还是依旧。这样看来,应该是还在CPU供电的其它位置有短路吧?

网友:
图纸了 后级有短路

网友:
我按图纸把CPU这一块及ATX电源插座的电路都检查了,也没发现有异常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检查了来,还是有别的问题,我今天再对照电路图来检查一下。

网友A:
额,我有个比较笨的办法,把cpu供电一相一相拆下来试,看是不是那一相不良导致的

网友:
第2点故障描述有误,现已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我有个比较笨的办法,把cpu供电一相一相拆下来试,看是不是那一相不良导致的

好的,我按你的方法来排查试试。(有的板子据说MOS管不安装全会烧电源管理芯片,不知这个会不会)

网友B:
我手里有个类似的,貌似也是从管理芯片坏了,我没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个类似的,貌似也是从管理芯片坏了,我没那芯片

我这里主、从电源管理芯片倒是查了,好像是正常的,回头我再确认一下上回有没有检查准确。

网友C:
CPU供电没产生也会这样的吧   控制芯片的供电 开启都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没产生也会这样的吧   控制芯片的供电 开启都正常了吗

我上了CPU,在运转时能测出有供电的,1V多。

我刚把四个从、主电源芯片一一拆下排查,发现故障依旧;接着把上、下MOS管也一一拆下,故障还是依旧。这样看来,应该是还在CPU供电的其它位置有短路吧。

网友D:
你这个断电了还能触发,是缺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断电了还能触发,是缺电压吧

我描述的不是太直观,如果是安装了CPU风扇的话,状态应该是“风扇转一下停3秒,再转再停3秒,一直重复”

网友E:
怎么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刷个BIOS试试

这个倒是没想到,一直觉得这个现象与BIOS关系不大,我试试看,有结果了我来回复,谢谢。

网友:
缺少关键信号吧.

网友:
你都跑马了,按挡代码来修

网友:
不能单独拆下电源管理芯片吧,你看下你CPU烧了没

网友:
刷BIOS行不行呢。。。。

网友:
VRMPWRGD正常吗

网友:
同意18楼的观点 可以试试

网友:
技嘉的板是喜欢这样的,楼主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