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9-07):
型号TALK9x,U65GT,开机卡在酷比魔方就不动了,另外显示电也充不进去,但拆开后盖量电池,确定电能充进去,怀疑系统有问题,安装驱动进行线刷,下载了1.6和1.8的固件,也刷机失败,刷机进度条红色的到100后,黄色的就没有出来,一直是0,半分钟后提示错误,代码是4010.下面是图
不开机

网友:
卡刷也进不去,按开机加音量上可以进菜单,但按音量上选择Recovery Mode,再按音量下确定后,不进入Recovery Mode,跳出酷比魔方四字,卡住不动了

网友:
机器是2G,16G的

网友:
恢复出厂也不好使吗 进工厂模式恢复

网友:
机器开不出,什么都没法操作

网友:
开机就酷比魔方这个logo,卡着不动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网上查了下,酷比魔方TALK9x用的是MT8392,我接上刷机软件,显示的是MT6592,会不会是CPU不对造成的无法刷机,因为我下载的都是TALK9x的官方固件,我是京东买的,不会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
表示没见过这个问题,换个思维修修

网友:
MTK刷机报错4010
1、操作手法问题,比如连接电脑的时候音量上按成了音量下
2、尾插或者数据线不稳定
3、字库虚焊或者字库坏
仅供参考
这个板子是怎么出现故障的很重要

网友:
平板是在使用中关机的,以前也碰到过,充电后就可以开机了,关于错误代码我也查了,和楼上说的一样,看了教程,现在出的代码是4008,根据网上解决方法,换了几根数据线都不行,电脑也换过3台,系统XP,win7都试过

网友:
修好了,网上定了块空字库,刷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