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6-09-07):
       DELL N5010,电池单独供电,显示正常。但是只要用适配器供电,不管装不装电池,都不显,触发后20秒钟左右,三声报警。怀疑的内存供电,但是为什么用电池就能显示呢?高手多多指点一下!电源供电小板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适配器模式下查保护隔离是否能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

网友:
在稳压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触发后电流只能到0.5A左右

网友:
每天头一次开机的时候,用适配器也能正常显示,但是只要关机后再开,就不行了

网友:
1声  主板BIOS检测失xiao
2声  无内存
3声  主板芯片检测失败
4声  内存读写错误
5声  COMS信息读取错误
6声  显卡检测失败
7声  CPU检测失败
8声  检测不到显示屏(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