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开机 屏白略带黑色 以前换过屏 我换其他型号的屏没问题 客户的原屏没问题 屏线换过 还是一样 用同另一台的上半部代换了下没问题 有遇到过的吗 是显卡的 问题吗
联想G480

网友:
你自己都说上半部份代换没问题,那是上半部份的问题

网友:
原屏没问题为啥要换呀, 看看是不是码片的事吧

网友:
原屏没问题,干嘛换了

网友:
宏碁的电脑我修到这内似的问题,是屏幕上面的码片芯片有问题,给你做的参考

网友:
已经 修好了 还是屏供电的 问题 主板的5V供电不稳

网友:
学习了,是屏幕3.3V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