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主板12V电压超高提示问题解决。附图

楼主(2016-09-07):
主板:华硕H61M-K
问题:12监测报14V多,电压超高。IO型号:NCT5535D
解决:电压测试正常,换电过源,确定主板问题,在点位图中看出12V经过2电阻分压后输入IO第50脚,上拉电阻为11K,下拉电阻1K,上拉电阻测试正常,换下拉电阻后正常给客户装机。二天后返修,现象产生改变,10次开机中有一次提示电压过高。再把12V电路中一16PF电容取掉。待考机…………(11K的电阻好难找。暂时没有换下)

网友:
正常时第50脚电压为0.95V。

网友:
希望不要再返修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A:
希望 不返修的话  就把11K也换了  保险点

网友:
找了好多主板。没有找到这个东西……好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 不返修的话  就把11K也换了  保险点

找了好多主板。没有找到这个东西……好难找。

网友:
这种精密电阻是不好找

网友:
华硕主板真的变态。。有时电阻差100欧姆多不行

网友:
来论坛积累一下前人经验 学习一下

网友:
华硕的通病

网友B:
可以从别的检测电压上面借电压吗?

网友:
10K的电阻不行吗?

网友:
还是换电阻保险点

网友:
这个问题华硕主板老发生。还是换电阻吧。要不就上下拉取了。用5V的检测电压

网友C:
我有一块华硕的主板报CPU电压高以为是假报,哪知道是真的,CPU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华硕的主板报CPU电压高以为是假报,哪知道是真的,CPU也烧了

你运气不好……U烧了……

网友:
不一定要一样的电阻。可以用10k和1K

网友:
看到你们我只有膜拜的 份啊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别的检测电压上面借电压吗?

没试过……不过旁边的5V检测也是这个电压……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