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nm-a141,不过隔离,求思路

楼主(2016-09-07):
电压不过第二个隔离管,g极19v,追查pacin低电平,未导通,充电芯片acprn脚为6.56v,充电芯片换了两个,效果一样,求分析此电路,acprn为何为高

网友A:
公共点有没有打值

网友:
查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有没有打值

公共点对地4欧姆

网友:
公共点4欧的的话绝对不正常,看会仁宝的点火回路再修吧!

网友:
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公共电  加 3V左右烧 估计就知道那有问题了

网友B:
公共点对地4欧,短路了。估计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在网上下下资料。着个 那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对地4欧,短路了。估计CPU供电有短路

cpu电感确实有一路对地4欧,一直不触发,不知道怎么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电感确实有一路对地4欧,一直不触发,不知道怎么侧

cpu供电芯片都没电压,如何判断坏

网友:
你先把公共点阻抗修好吧

网友B:
公共点跟CPU供电电感阻值是否为0?如果是,多数是上管击穿,测上管DS阻值。一个个拆。

网友:
不是充电芯片的事,先学习点火电路再修

网友:
直接烧鸡 干脆点

网友:
先找到短路元件吧。。公共点短路的肯定是保护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哦

网友:
我再想一下吧。

网友:
短路,烧鸡

网友C:
烧鸡法,烧出了短路点,声卡芯片坏,拆了之后公共点对地正常;充电上管坏,网上定了芯片,到时换上去看看

网友:
大短,必须先排除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跟CPU供电电感阻值是否为0?如果是,多数是上管击穿,测上管DS阻值。一个个拆。

哥 这个方法我听过没试过  还不会呢  我比较懵逼 隔离点一个个断的 我不会烧鸡  改天教下我怎么烧鸡~~~~~

网友:
看看bq的数据手删吧,acdet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法,烧出了短路点,声卡芯片坏,拆了之后公共点对地正常;充电上管坏,网上定了芯片,到时换上去看看

充电芯片坏了肯定不过保护隔离,换了应该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