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充电问题,论坛有同类现象,求解决!

楼主(2016-09-07):
基本和这个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0039-1-1.html

机型:联想y50-70
故障:不开机,大短路
维修过程:机子拿到手,按开关没反应,上电大电流,直接5A,拆机拿出主板,裸板上电一样,电源调到2v,电流2A,慢慢摸慢慢找,很快的就找到一处小电容发烫,打电容阻值0,直接换掉,再打阻值有了,上电正常,安装好主板,上电20v,顺利开机,把周围的接插件都安装好,没接电源的情况下,开机正常,害怕电池没电,顺手插上电源,电压马上拉低到10v,电流5a。但机子正常,可以正常进系统,这个机子原装电源是6a多的,用原装的电源插上,测电源接口电压10v,和用电流表一样的,充电电路不正常,但不接电池的话,主板的待机和开机都一切正常的,接电池不接电源也正常,麻烦来了,上论坛搜一下,还真有一样的故障的,帖子说先插电源,后插电池就能充电,试一试果然是这样的,晕,求救啊!
    再说一下,开机再插电源的情况下,电流显示是5a,估计实际要大的多,不然电压不会拉低到10v,这个时候桌面图标是不显示充电,但用电池检测软件是能检测到电池实际是在充电的,只不过是系统不显示,电流太大,电源接口到公共点那部分的元器件烫的很。看帖子中该换的都换了,这里就不动了。在线等高手指教啊!

网友:
要不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不会 吧,这个不上硬盘也是一样的哦!

网友:
lz修好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是不是充电芯片问题。5A估计是假的吧,如果真5A,电压不应该更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