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见的几种宽带入户模式,来看看你家是何种模式接入!

楼主(2016-09-07):
最常见的几种宽带入户模式,来看看你家是何种模式接入!

  大家可能只关心接入的宽带是何种宽带,而忽略了你的宽带接入是何种模式。其实知道接入宽带的模式相当重要,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你家里的宽带速度。我们都知道宽带分电信、联通、移动、有线、长城等,不过他们都有不同的接入模式,比如:FTTB、FTTH、lan、adsl等,下面小编列举了一些大家家里都常用的几种接入模式。
宽带入户模式 图1

  一、FTTH

  机房有一个总的OLT,通过1:64(1:32)等不同比列的分光器、ODN)光缆连接到楼道宽带箱分纤架上,再通过皮线光纤接入到用户家中,用户家中需配置一个ONU,即大家俗称的光猫,最后通过网线接入到用户电脑上。

  FTTH(Fiber To The Home ),顾名思义就是一根光纤直接到家庭。是目前除了FTTD(光纤到桌面)外最靠近用户的光接入网应用类型,所以也是除了FTTD外最快的速度。

  FTTH的接入模式图:

宽带入户模式 图2

  二、FTTB

  机房有一个总的OLT,通过1:64(1:32)等不同比列的分光器、ODN)光缆连接到楼道宽带箱内的Onu,再通过网线接入用户家中电脑网卡。

  FTTB的全称是Fiber To The Building,意思是“光纤到楼”,从字面意思我们应该就可以理解了。这也是目前安装的比较多的,不过也正在开始被淘汰,被FTTH取代。

  FTTB接入模式图:

宽带入户模式 图3

  三、LAN

  一般联通用的比较多,即机房放置一台(光纤收发器),中间用光缆连接。楼道宽带箱放置一台(光纤收发器+交换机),再通过网线接入用户家中电脑网卡。

  LAN接入模式图:

宽带入户模式 图4

  四、ADSL

  即电话线入户,需配置一个Mode(调制解调器),再转换成网线接电脑网卡。这种模式现在基本已经淘汰,速度是最慢的。

  ADSL接入模式图:

宽带入户模式 图5

  教大家如何最快的判断是何种模式,如果你们家里装了光猫的,说明是光纤线进来的,一般是FTTH,如果家里没装光猫,直接是网线入户的,那么说明应该是FTTB,或者是LAN,如果是电话线入户的,那么肯定安装的是AD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