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代换问题

楼主(2016-09-07):
手头上有张gtx470花屏 软件检测出一颗显存有问题 核心做过bga了 显存也加焊过 外部贴片电容正常 显存供电也正常 现怀疑显存坏了 也试过重值显存 显存型号k4c10325fe hc05 现在手头上没有型号完全一样的 只有频率高点的k4c10325fe hc04 请问这两个内存能代换吗

网友:
有大神代换过吗

网友:
可以代换的,前面一样就可以,我在笔记本上面是这样代换的

网友:
这两个基本上没啥差别啊  可以换

网友:
干嘛不换了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
可以代换的,没问题

网友:
很多都可以代换上去 的

网友:
可以,后面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