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芯片炸了,不知道什么型号,有知道的告诉一下

楼主(2016-09-07):
电源型号看图片,还有问一下,哪个是电源启动电阻呢

网友A:
辅助电源都炸了,还怎么启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都炸了,还怎么启动啊

恩,我知道,我就问一下,我更换后,哪个是启动电阻,如果你知道的话,告诉我一下

网友B:
7脚的IC可能是P1014AP0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脚的IC可能是P1014

恩,是的,那你知道我图片中哪个是启动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那你知道我图片中哪个是启动电阻吗

找到P1014AP06 的资料
跑线看看啊

网友:
应该就是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那你知道我图片中哪个是启动电阻吗

跑实物的 芯片各个引脚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都炸了,还怎么启动啊

300伏电压通过变压器的绕组由1013 5脚输入,到里面再提供启动电压。

网友D:
真是强大   一般电源坏了就直接换电源了  从来没修过

网友:
还有几种芯片与这个也大体相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那你知道我图片中哪个是启动电阻吗

启动部分已集成到IC内部.....

网友E:
一个旧的电源值多少钱啊 有必要修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是强大   一般电源坏了就直接换电源了  从来没修过

是的,如果从成本上来说,修不如换。新的出不贵,差不多点的150元左右,换一块新的挣50元,如果修好,给用户要50元用户未必给。还有修过的电源稳定性也比较差。如果用户不想用新的,换个旧的,旧的10元到30元,用户收50元。
      但修电源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比如作为一个硬件维修初学者,可以学一下电路基础知识,认识一些芯片或练习一下焊接的基本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部分已集成到IC内部.....

是的,是集成的,这种芯片好多就不用外接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旧的电源值多少钱啊 有必要修吗

如果是给客户的话,能换就不修,换新的或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如果从成本上来说,修不如换。新的出不贵,差不多点的150元左右,换一块新的挣50元,如果修好,给 ...

支持,维修的基本功还是要练一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个旧的电源值多少钱啊 有必要修吗

如果是自己用的也可以修下  ,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自己用的也可以修下  ,省钱!!!!!!!!!!!!!!!!!!!!!!!!!!!!!!!!

如果是自己用的,维修也不省钱,或省钱但不省时,一个工作多年的电源,其他元件也会老化,如电容容易减小,电阻的阻值变大等。如果个修一个电源,不计元件成本。开盖检查初级部分电路,20分钟,次级电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换元件5到20分钟,组装5分钟。想彻底修好这个电源一般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
修过以后稳定性也比较差。如果把自己的其他硬件再烧坏就更不值了。以前我们附近有个修电脑的,给客户修过电源试了一会没问题准备让客户拿走,客户正准备交钱时碰的一声,不知什么炸了,那时我正在他门口,也吓了一跳。

这里不是在打广告,当你看到这个,或附近电脑城卖的二手电源10元地块,如果你只是从省成本上来说你还会去修吗?
但是我们修电源可以学到或积攒到不少经验,如对一个维修初学者来说,电源维修是最基础,也是最简单的。可以认识一些电子元件,学一些电路知识,还有焊接的基本功等。为其他维修打下基础,如打印机,复印机,显示器等。电源是最容易坏的地方。对一个做电脑或专业人的人员来说可以找出坏的原因,甚至可以对电源进行改进。在给客户推销产品时可以给客户讲一下电源的优缺点。让客户更信任你。
      虽然电源不值钱,但不要从经济方便去考虑。还是建议大家去修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