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t430无cpu供电

楼主(2016-09-07):
最近机器有点多,又只有我一个人修,没空发帖,今天终于修完了。今天发一个前两天修联想机器,无cpu电压,机器是商家哪来的,没修过还是一个处女机这修起来要比非处女机,好修得多。大家都知道凡是被修过没修好的,修起来非常麻烦,很有可能开始是小故障,被上家扩大故障了,这是常事。我们这边3板斧的太多了。不废话了,进入正题;
机器;t430  无cpu电压,这机器又是用的晶体芯片,很多联想机器不出cpu电压都是这种芯片损坏导致的,但是我并不着急先换这种芯片,先看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首先看VT1318M这个芯片 ,1脚3V 2 3脚1.8V,开启VCORE_ON 3.3V SVID_DATA 1.08V    SVID_CLK 1.08V这些条件都满足,还是不出CPU电压。相信有很多人在这里都会先换晶体管子试试,但是我却觉得先不忙,因为南桥还有几个好信号还没查,查了再说。PWROK 3.3V  APWROK  3.3V    DRAMPWROK 0V,追查信号来源来自于内存基准电压的PG ,测这个芯片的5脚有1.1V的电压,而电阻的2脚依旧为0V,测2脚阻值100多,非短路导致无电压,继续往下查图纸,发现这个DRAMPWRG到了cpu ,断开电阻r183,故障依旧,当达到r12电阻是发现2脚VCC1R5_VDDQ只有0.4V,又追其来源 VCC1R5_VDDQ是由Q126转换而来的,Q126 5脚有1.5V,4脚电压1.5V,正常来说这个电压应该是15V,看来问题有可能就是这里,查其来源U101 ,把芯片60脚挑起,测得电压为14.8V,那肯定是后继拉低了,首先排除q126这里的问题,把C864 R587 D92拆掉,电压正常了有14.8V 再把电阻焊上电压又变为1.5V了,再把Q126换了,电压对了,满怀希望上电,cpu电压出来了,跑马亮机了,由于客户要得急就没照亮机图了。。。。。。加分分噢噢噢哦哦哦哦,没分了,谢谢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学习好机会

网友:
牛B    现在三板斧的 也不好搞啦

网友:
修的 不错 缺后继供电导致无cpu电压